电池并联的请教

楼主(2013-09-27):
    2块30C的电池并联起来是不是有60C的放电能力?请大虾们不吝赐教

网友:
肯定是!!!放电电流是两者之和!

网友A:
当然不是60C,还是30C,但是放电电流是C数乘以容量,容量翻倍了,理想情况下是放电电流是原来单块电池的两倍。

网友:
是的,并联是这样。

网友:
并联 要不C数增大容量不变 要不容量增大 C数不便 只能其一

网友:
让我们假设此说成立,单纯善良地。然后,4块并联呢? 10块并联呢? 100块并联呢? 。。。不敢想啦。

网友:
容量一样、内阻一样,实际是尽量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60C,还是30C,但是放电电流是C数乘以容量,容量翻倍了,理想情况下是放电电流是原来单块电池的两倍 ...

这是正解。放电电流翻倍,但c数不变。先弄懂c数的概念。

网友:
俺也知道了 受教了

网友:
串联是电压之和,并联是电流之和

网友(2014-10-17):
理论社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是不能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