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1000能进入尾旋吗(螺旋)?

楼主(2013-09-27):
我看飞天行者的常有人尾旋炸机,我只有好小子1000,怎么飞都不能尾旋。
好小子1000能进入尾旋吗?如果能,要如何操作。

网友A:
可尝试高度高一点留够余量,平飞中收油到底,但是在飞机滑翔中带(轻拉)杆并逐步增加拉杆量维持不掉高度。最后飞机会失速。如果要一侧机翼失速,可以看哪边机翼下沉就方向舵反向到底。
要改出,就方向舵升降舵回中,给油可能就可以。有些飞机很难改出甚至无法改出。

尾旋这玩意我也没研究明白,建议多做功课再尝试。

网友B:
目前由于新手多买好小子,很暴利,卖得很贵,质量还不大好。你的这架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C:
这个是老版好小子,蛮好飞,个人觉得比新版的好
ps:如果想螺旋了话,重心可以适当后移,当然同时会变得很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老版好小子,蛮好飞,个人觉得比新版的好
ps:如果想螺旋了话,重心可以适当后移,当然同时会变得很难 ...

照片是我第一架,,我已经玩第三架了,后面的我为了上大电池,把重心往后了很多。上小电池的时候,重心很靠后,一样难以螺旋。
第一架是老款,后面2架都是新款,新款最大的缺点是机翼比老款软软,这道不太影响飞行,但对插杆也软就不舒服了。
全油门高速俯冲下来拉起几次,机翼就成大V了,我只能改变设计初衷,给它做成不可拆的机翼,碳片加固。
不过新款尾翼比老款牢固些,尾翼舵机拉杆也设计的好一些。
我的好小子没有一架是炸废的,包括入门第一架,都是飞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尝试高度高一点留够余量,平飞中收油到底,但是在飞机滑翔中带(轻拉)杆并逐步增加拉杆量维持不掉高度。 ...

试过了,爬升时关油门,副翼垂尾中立,平稳保持拉伸状态。
飞机失速后机翼歪向一侧,机头随之略微向下,速度增加,自动恢复滑翔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由于新手多买好小子,很暴利,卖得很贵,质量还不大好。你的这架看着质量不错!

是觉得价格偏高,但这飞机好飞,耐炸,好修,省电(3S 1300可飞20分钟,2200电池可飞30分钟以上)。腰推适合挂相机。

网友:
这飞机设计得不错啊。俯仰安定性好。楼主试验的杆量估计是轻微波状飞行状态,不猛拉杆也是老手方式。。。非要失速,再多拉些试试,不过我是没法准确推断飞机行为了。

网友(2014-02-19):
简单说,把飞机拉高收油让飞机失速,然后两个杆同时拉向左下方(或者右下方)保持住飞机就开始螺旋了,只要把所有杆松开就可以改出。

网友:
飞丢了比炸机更难过!

网友(2014-05-06):
我也飞好小子,现已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