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 3D 急推油 右甩 折腾一个星期了,在线等·

楼主(2013-09-27):
鸭子550  大桨 550MM  V8  定速3D 2500  急油门 尾巴 右甩, 尾巴补偿加大没效果 感度调高也没效果。 感度100 也不出现金鱼,。0也不跑偏。普通模式一切正常·折腾我一个礼拜了实在找不出问题 机械问题也没有· 用的十字舵壁 已经是最外孔了··

网友(2013-11-02):
不是 感度问题就是尾中立点问题

网友:
我的也存在这个问题,航向就这样

网友:
螺距太大,动力跟不上

网友:
感度+-都没反应说明你VB没调对。调对了之后加感度可以改善甩尾。

网友:
螺距变化过大导致,喜欢急加油的话请把螺距曲线调得相当平滑,不要用斜线。

网友(2013-09-30):
尾拉杆,收短

网友:
关通道毛事,问题在混控,尾部混控,vbar主界面,尾部旋转翼这一栏,点开博士帽,扭矩预设补偿,相当与有副翼时代的加速跟轴混控,对螺旋总距,默认是22,如果甩尾,加高点就ok,如果翻得时候走尾巴,就加下面一栏,循环旁边的数字,默认9
严重怀疑楼主动了这设置,建议点下面的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V8 接电脑上 调控 看有变化。 但是飞机感觉没变化

查看控上面通道分配是不是正确。这个我也遇到过,是控没有分配正确的通道。我用JR的控,是在DEVICE SELECT菜单下,把AUX2对应的通道设为GYO(陀螺仪)的。至于VBAR上的插线,因为飞机不在手边,不能看。我是完全按VBAR说明书接的线。

网友:
感度0-100都没变化,铁定是感度通道问题了,我也碰到过。在VBAR的尾舵部分里设置成用控来控制感度就可以了。设置正确的话,控上的感 度变化,VBAR界面上的那个感度条也会变

网友:
把V8降級再升級試試,我的V8上700E也是尾巴軟趴趴重新搞一次後  現在像根棍

网友:
qql聊1147860805加注明

网友:
没用过v8,我的550e dfc用3gx 3.1和mb,都很好,急推油不甩尾。

网友:
考虑在尾轴上重新挫一个顶丝位凹坑,把尾中联尽量往外移。
再调打尾右舵行程时,滑套尽量挨着尾波箱。
也有可能是感度通道在控里面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没有金鱼的话,因该是面对尾巴左边的行程不够,左行程顶到头试试看!你的滑套是原厂还是副厂的?如果是副厂的,对比下原厂的看看长度是不是长了点!

网友:
1.怀疑尾滑块中立点不对,往尾波箱位置偏一点点。
2.检查传动部分所有轴承和齿轮,简单的办法就是全换了。前提是一切都要建立在不掉转的基础上
这个情况在我的飞机上出现过,就是用vbar的话关掉通过控调节感度的通道,就在电脑里调感度就能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挑遥控器的感度没有用?说明你的VBAR锁尾感度设置不是跟遥控器,需要用电脑调节
注意图上红圈的地方。 ...

V8 接电脑上 调控 看有变化。 但是飞机感觉没变化

网友A:
挑遥控器的感度没有用?说明你的VBAR锁尾感度设置不是跟遥控器,需要用电脑调节
注意图上红圈的地方。如果不懂的就照抄好了。那样你遥控的感度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