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57步进电机扭力的问题。

楼主(2013-09-27):
现在有用到一个微型冲床。想用步进电机当动力。用凸轮做往复运动。参数:行程10-5mm,力量10公斤。如图 凸轮 行程通过换不同长度的凸轮解决。最长20mm。问一下有没有对步进了解点的,我这样的设计,力气够不够?就这样上下运动

网友A:
        力的方向没有明确,受力点位置不明,然后57电机直驱的话很难产生十公斤的力,除非紧挨着轴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的方向没有明确,受力点位置不明,然后57电机直驱的话很难产生十公斤的力,除非紧挨着轴心

就和汽车的气门一样的结构啊。如果力气太小,那还有其他什么解决方案不?气缸太麻烦了,还要弄气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和汽车的气门一样的结构啊。如果力气太小,那还有其他什么解决方案不?气缸太麻烦了,还要弄气泵。

        用个减速电机就好了,用什么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减速电机就好了,用什么步进

减速电机是有个小的。问题是  位置不可控啊,怎么解决电机刚好停在最高点等待下次触发下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速电机是有个小的。问题是  位置不可控啊,怎么解决电机刚好停在最高点等待下次触发下行?

        光电,霍尔,轻触开关,什么都能控制电机运行位置啊,你用步进冲个东西丢几步,然后那个位置就越来越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霍尔,轻触开关,什么都能控制电机运行位置啊,你用步进冲个东西丢几步,然后那个位置就越 ...

让一个直流电机刚好停在某一个位置,太难了。

网友B:
还是气缸来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气缸来得方便

确实是方便。但是拖个空压机太恶心了。我想弄个手掌大,插电即用的。

网友:
搞个静音气泵,不仅可以做这个,还可以吹吹东西,吸吸气什么的呢

网友C:
这个扭矩约10*9.8*0.12=11.76牛.米,用只长点的86步进。
10*9.8*0.2=19.6牛.米,得用110的步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扭矩约10*9.8*0.12=11.76牛.米,用只长点的86步进。
10*9.8*0.2=19.6牛.米,得用110的步进了。

太大了。唉。难道真的只有气缸和减速电机了么,气缸要空压机,减速电机需要用行程开关。一个外部空间不够,一个内部空间不够。

网友:
简单实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扭矩约10*9.8*0.12=11.76牛.米,用只长点的86步进。
10*9.8*0.2=19.6牛.米,得用110的步进了。

额  仔细看了一下,单位是mm啊,凸轮顶点到大头的圆心是15毫米。是不是57就够了?你的好像是0.12米了

网友:
那可以用机械确定呢,就像加工中心换刀一样,现在最终输出轴的你需要的位置做上槽,然后做一个销顶住,在电机接通时,用电磁铁吸住销,断电就用弹簧复位卡住,但是这样有一个前提就是电机在断电时必须能利用惯性至少可以转一圈

网友:
57步进也可以减速使用啊,那些带减速箱的步进扭力也大得多的吧?

网友:
步进是不可以的,力矩不大
再说步进驱动也是很大个头了
减速电机可行,外加一个停止机构什么的,参照冲压床子

网友D:
需要一定的机械设计吧,用连杆机构,冲程5   10 MM ,10公斤力,57步进,我感觉轻而易举达到,还有不知道你这个10公斤力是全行程保持不变,还是到止点附近的力,一般的冲床都会用曲柄连杆机构,只需要在止点附近有力,全行程有力,那就螺杆,液压气动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一定的机械设计吧,用连杆机构,冲程5   10 MM ,10公斤力,57步进,我感觉轻而易举达到,还有不知道你 ...

把两个小零件冲压到一起,行程差不多要6毫米哦,这个行程要10公斤力。加上放置时手指的宽度,行程1厘米不到点。现在是手工钳子弄弯的,2秒一个,想做个电动微型床。 差不多是这么个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减速电机是有个小的。问题是  位置不可控啊,怎么解决电机刚好停在最高点等待下次触发下行?

装断路器,到位置自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断路器,到位置自动断电

一开始是这么想的。所以买了一个减速电机。可是发现断电后还是有一点惯性,往前走的距离不固定。所以现在优先考虑一下步进电机。不行就将就用减速的了

网友:
步进电机肯定不行,没劲不说,位置也是不准确的,推荐带刹车的电容电机加感应开关。

网友:
顶你的帖 赚我的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仔细看了一下,单位是mm啊,凸轮顶点到大头的圆心是15毫米。是不是57就够了?你的好像是0.12米了

...

是我错了,用加长57应该可以的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视频

楼主(2013-11-26):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视频

好贵!

楼主:
东西做好了。最终选择用直流减速电机。这是第一台机器,还有两个小问题没有解决:1:一个行程结束不能保证回到原点的问题 (减速电机有惯性,下一台机器需要加一个刹车装置) 2:整个冲头连杆是硬连接,冲头整个行程过程必须有足够空间运行,否者会顶住(产品尺寸因上一工序导致有小误差)(下一台机器在冲头和连杆之间加一个预紧弹簧,保证在冲头受到所需压力时,又保证连杆还有前进的弹性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做好了。最终选择用直流减速电机。这是第一台机器,还有两个小问题没有解决:1:一个行程结束不能保证回 ...

简单 电机加个电子刹车功能 一个双触点继电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