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离地小抖,有点喝醉的感觉,求解

楼主(2013-09-27):
入了魔后,现在收不住了,收了个2手无副翼450,在地上几乎无震动,离地后机身有点晃,像喝醉酒似的,声明下我是菜鸟,没有弄过无副翼的,用的小姨子s版的陀螺,不知道从何入手,都说无副翼的好飞,唉,还没我山寨有副翼的好飞,难到是有副翼的命呢

网友:
舵面陀螺感度不对?我也新手,应该是的……

网友:
有可能是感度过高或过低, 过高会频率比较高地抖, 过低就可能会有点晃. 无副机在低转速情况下稳定性不如有副好, 如果转速慢可以尝试提高一些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还是要调平的,上次帮一个模友调无副翼,发现没调之前那晃的呀,跟酒汉似的,调平后,稳得一塌糊涂

十字盘我都拿十字座调过的,螺距都有细调过,因为收的2手,之前又没上过无副翼,不知道稳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

网友B:
小姨子出我吧!我帮你调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姨子出我吧!我帮你调教!!!

要出也整出吖,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