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精灵如何加装图传

楼主(2013-09-27):
精灵上了狗3盲派不给力啊,想配一套经济,稳定,省电的图传,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另外不清楚是怎么装的,身边无人玩四旋翼,毫无头绪。

网友:
买回来,插上去,插电源

网友A:
首先,买精灵专用的图传架、狗3用的图传线、图传、显示器、显示器架、显示器和图传接收机共用的电池以及相应的电池连接线,然后将图传架安好,将图传发射机绑在图传架上。把精灵原有的备用电源线(在前脚架上有个软塞,里面有两根线)连接到图穿发射机电源接口上,将狗3图传线连接到图传发射机信号接口上。最后,给精灵上电,打开图传接收机和显示器,调整频道,一切OK!想要信号好,图传要买1000mW的,不要买一体式显示器(就是带图传接收器的那种),然后装上蘑菇天线就可以了。

网友B:
想请教 一体式显示器主要问题是什么?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买精灵专用的图传架、狗3用的图传线、图传、显示器、显示器架、显示器和图传接收机共用的电池以及相应 ...

谢谢,整套费用大概多少?对精灵续航时间影响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整套费用大概多少?对精灵续航时间影响大吗?

装了以后,新电池差不多飞9分钟二级保护LED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以后,新电池差不多飞9分钟二级保护LED灯亮

非常感谢朋友热心回帖。祝爽飞

网友:
去优酷网搜索   diy图传      专门教你怎么安图传的

网友:
精灵+狗3+图传,只能飞5分钟

网友:
用dji原厂的好些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买精灵专用的图传架、狗3用的图传线、图传、显示器、显示器架、显示器和图传接收机共用的电池以及相应 ...

谢谢分享。介绍得详细

网友C:
Zenmuse H3-2D + DJI 5.8G圖傳 + DJI IOSD mini相容性較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Zenmuse H3-2D + DJI 5.8G圖傳 + DJI IOSD mini相容性較佳

这些如果都加装上,有1200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买精灵专用的图传架、狗3用的图传线、图传、显示器、显示器架、显示器和图传接收机共用的电池以及相应 ...

很详细,给个牌子吧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买的好像都是杂牌,给你贴图看看吧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买套大疆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Zenmuse H3-2D + DJI 5.8G圖傳 + DJI IOSD mini相容性較佳

我也有興趣的, 所以先問一問.
你自己也用這個嗎? 大疆的5.8圖傳和 IOSD mini
你買的價格多少?
實際用起來效如何?
連接容易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 一体式显示器主要问题是什么?谢!

亮度要高,对比度好的,不黑屏的。要不然太阳下你看不清楚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如果都加装上,有1200克了吧?

大爺~這些裝備已經很輕了....
Zenmuse H3-2D 230g
DJI 5.8G圖傳 39g
DJI IOSD mini 14g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興趣的, 所以先問一問.
你自己也用這個嗎? 大疆的5.8圖傳和 IOSD mini
你買的價格多少?

其實我有二套一套 f550用 另一套f450用
DJI iosd mark ii 1250   DJI IOSD mini 399
圖傳、雲台不想折騰就上dji 5.8g 狗思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有二套一套 f550用 另一套f450用
DJI iosd mark ii 1250   DJI IOSD mini 399
圖傳、雲台不想折 ...

谢谢指教。我正为精灵上不上图传犹疑呢。原打算上大疆的图传,问题是我的摄像头是酷玩,不是狗思,也不想为图传更换摄像头。问过大疆的北 京代理说酷玩不能接大疆的图传。正考虑是不是从深圳的兰*给提供的替代方案:另加个 微型700线摄像头 + 5.8G 200mw发射机 + DVO1S5.8G接收显示录制回放一体 + 5.8G蘑菇天线 + 发射机供电电池。需要说明,我一般飞的距离在100米左右,摄像头经常是处于拍照不是摄像。请教,不知这个方案如何?

网友:
图传买200mW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