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冲浪者X8的增高马达座,适用8吋桨,求挑刺求拍砖求鲜花臭鸡蛋

楼主(2013-09-27):
最底部嵌入原电机座位置,圆形部分和原来的圆型内腔契合。

装上机身的样子。可以直接和电机底部固定,也可以用十字座+自攻螺丝。

网友A:
应该可以再精简一些的

网友B:
批量生产的话   会更好    不过推力线正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再精简一些的

具体的说,哪里可以精简呢?

用原结构来固定,我感觉似乎也没多少好精简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生产的话   会更好    不过推力线正确不

抬高后,角度加了4度左右,感觉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的说,哪里可以精简呢?

用原结构来固定,我感觉似乎也没多少好精简的了。

我看过那种四片木片的加高座你也应该见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抬高后,角度加了4度左右,感觉应该差不多了。

猫总,这个下推角太大了,下压力太大,推力损失大,有点得不偿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那种四片木片的加高座你也应该见过吧

见过,但那种是需要对飞机本身动刀子的,而且那个高度靠向后延伸足够的距离达到,会造成重心大大后移,需在前面用很大容量的电池才行。

另外,既然对机体动刀子了,那改造的方式手段就多了,而我是尝试一个标准化量产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猫总,这个下推角太大了,下压力太大,推力损失大,有点得不偿失啊。

假设全配1kg,飞机以0.4推重比平飞状态,那么会有一个100克左右的分量,这确实是一个损失。不过因为电机KV从2200以上降到1400左右,省电不少,对延长续航而言确实是有效的。

当然从动力效率的角度来说,改平是最佳的,不过那就得用油门——升降混控来压住机尾了,不是谁都能自己搞定。

楼主:
咨询过厂家工程师,原机角度为14度,这个架子增高后建议到16度。也就是架子上做出2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过,但那种是需要对飞机本身动刀子的,而且那个高度靠向后延伸足够的距离达到,会造成重心大大后移,需 ...

哦哦,确实,你拿航模店啥时候多做点活动啊,最近塞斯纳可是出白菜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确实,你拿航模店啥时候多做点活动啊,最近塞斯纳可是出白菜价了

恩嗯

想想搞点啥

手头貌似也没啥白菜价的东西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嗯

想想搞点啥

最近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在家肯咸菜疙瘩,暂时不买新设备和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在家肯咸菜疙瘩,暂时不买新设备和飞机了

那我也得储备点咸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也得储备点咸菜……

其实有钱人还是很多的

网友D:
原厂14度?设计有问题哦,同样一架背推的,用的8寸桨,才做了1度上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14度?设计有问题哦,同样一架背推的,用的8寸桨,才做了1度上推。

具体哪个机型呢?有没有推油门点头的现象?

以前那个傲翔1280滑翔机是推油门严重点头的。

网友:
猫猫。送一个来用用。可以上多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