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3-09-27):
电机空转测试.
油门大概在3/4的时候,震动的比较厉害。
高于那个点没震动。
低于那个点也没多少震动。

网友A:
共振,鉴定完毕!

网友B:
  点震 准确的说!

网友:
电机的动平衡没做好。。。

网友:
动平衡没做好哪个点都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振,鉴定完毕!

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震 准确的说!

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呢?

  偶也不知咋解决! ~

网友:
可能是马达问题,也可能是电调问题,马达的可能性不大,我只发现9N10P的会在小油门时异常,和马达动平衡无关,应该是电调不对劲,建议换个电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