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意外情况,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3-09-27):
前日,执行航模摄影任务,从早上7点左右一直到中午1点,一共飞了13个起落,用过午饭,下午3点左右换地方继续飞行,飞了一个起落非常正常,仅仅是移动了大约10米,找好位置,换了电池继续飞行,起飞后6旋翼就开始旋转,自旋,给点杆,可以控制住,赶紧降落,一边降油门,一边打着杆,平安降落后,检查了桨,电机,电机电调连线,都正常,换了电池继续准备起飞,但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掰杆、电机启动后,加油超过10%的油门后电机转速接着就降低了,明显感觉出来,听声音也能听出来,感觉奇怪,没有敢继续推油门,换了电池再试还是如此,没有办法,收工回家,回家后拆掉桨,连好电脑,进入调参软件,首先让升级,升级后,推遥控器油门,电脑上油门滑块可以跟随,且很好,首先排除遥控器的油门电位器问题。看了各设置没有什么不妥,就断了电脑连线,重新接电,没有桨的情况下掰杆推油,结果又都正常了。没有办法,不敢贸然试飞,和大疆联系后返厂了。不知什么问题,希望高手们分析分析。
器材:wkm+Z15+自制6旋翼碳架+futaba14sg+1405木桨+4340恒力+30A铂金之前飞了上百个起落都没有问题,最近刚刚换了电机。换了电机也飞了有30个起落了。一般每个起落不超过5分钟

网友:
哪吒V1飘过-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和wkm木有关系吧,赶紧上iosd吧,有数据好分析。
像是某臂失去动力一样的症状

网友:
不太懂,,,和高手学习

楼主(2014-02-06):
返厂后更换内减震,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后更换内减震,好了。

只是更换内减震就好了吗,您说的是IMU里的减震吗

楼主:
大疆公司返回的维修清单上是这样写的。

网友:
希望我v2不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记住这个故障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