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飞翼的su34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3-09-27):
过几天su34要首飞了,比较激动,在这里问高手几个问题。减少炸机率

首先电池用多少合适,原装的动力设备,最好给个链接。

各个舵面哪些要注意调小点或大点,特别是喷口,调比例多少舵量合适

飞行中还要注意什么或者你们飞行经验,希望都告诉我。。毕竟多多益善嘛。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或者加我qq804412758

楼主:
我被无视了?。。老鸟在哪里啊

楼主:
这架飞机有这么冷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么?

没有,
没飞呢

网友:
EpS机,炸了电池难保

网友B:
首飞飞高点,尾翼正负四十度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2321  这是我以前发的帖子,电池用的是Energy  5000mah 25C 14.8V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459461130 这是淘宝链接你可以看看,如果是6S电机也可以用6S。飞机重心在说明书那,基本就是机翼前缘3分之1.喷口首飞最好别开,飞机喷口有标记,按标记先调好喷口。电池我在仓罩后开了一个口,不必每次都把飞机反过来换电池。飞机很飘很好飞,首飞压力别太大。

网友D:
楼上说得好,首手不要开矢量,多飞几个起落在开,这机头轻,我在整流罩里加了40克的配重<汽车轮胎配重铅块自带不干胶>,起飞时速度一定要起来了才能拉杆,不然要失速。这机我飞了5架,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2321  这是我以前发的帖子,电池用的是Energy  5 ...

我的电机是原装的,电调好赢80a,5000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得好,首手不要开矢量,多飞几个起落在开,这机头轻,我在整流罩里加了40克的配重,起飞时速度一定要 ...

你用什么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飞飞高点,尾翼正负四十度

报一下你的配置行么?。。我担心买错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是原装的,电调好赢80a,5000是不是太大了

我的意思是放一块5000的就行。相当于你放了两块2500的,怎么会大呢?一块电池才是王道,因为不必担心电池性能差距导致的电机转速很大差距。如果你用塑料涵道,xt60配那个25C的足够,金属涵道用更大插头配35C电池超暴力
。这性价比很高

网友E:
5000的电池su34那个电池仓能放下???
给lz参考一下,4s的3300,6s的2600,这个是目前在役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0的电池su34那个电池仓能放下???
给lz参考一下,4s的3300,6s的2600,这个是目前在役的配置

谢啦,头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头轻么?

看你用什么涵道,如果是金属的可能会,像改了70涵道的。以前用64mm涵道,4S电池,用花牌3300,现在用70涵道,用6S2600,基本上也就刚刚能放进电池仓,所以我无法想象放进5000的电池,难道是3S的?

网友:
其实,不仅要飞好飞机,还应该拿稳手中的摄像机,不要把视频拍的一团糟,虽然我们做不到那么专业,但是拿稳一点也不枉拍摄,才对得起观众

以上凑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得好,首手不要开矢量,多飞几个起落在开,这机头轻,我在整流罩里加了40克的配重,起飞时速度一定要 ...

5架,真可怕,Eps坑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电池的?

电池2600mA,原飞函道电机,好盈40A电调X2

楼主:
明天首飞了。。就不上图了。。等着我爽炸回家

网友(2013-11-21):
我也想入SU34  搞了个配置,大家帮看看提提意见,动力黑旋风4800KV 冠丽涵道64的 电调中特威85A(超轻的那款)1个(接电后并联两个发动机)  起落架更换28元50克的那款 电池狮子5200 11.1v 3S 舵机银燕的
后面是这些东西的连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7.qY5sRa&id=1601131694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7.F32CZh&id=379535695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017-3585854584.22.c4B2dp&id=1298224509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7.ycJFBm&id=2421504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