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调试软件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3-09-27):
在淘宝店里买的新的,最近还在和淘宝的客服联系。
MWC MultiWii SE v2.5

我电脑是32位 W7系统。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先问下论坛中的大佬们。
1、用FDTI连接不上电脑,有com口显示,如图
和各位大哥们的一样么,帮忙确认下。。。。。
2、 软件multiwii的再连接上的表现,和教程上的不一样,在左上角教程里面都是绿色的饿,我这里什么颜色没有啊。
还是没有连接电脑么?试了很多次,只要点com 6 软件就卡在那里了,只能任务管理器关闭,每次都这样。。。

3、固件还刷过,一直用淘宝店家的2.2,。
FDTI 连接工具的驱动 装了一次,然后再装的时候 怎么也装不上,但是电脑还是显示com口。
在别的64位和32位XP系统电脑上 都不显示com口,说是缺少驱动,没招。。。。

各位大神出现吧,givemeahand。

补充下:在四旋翼上可以解锁,但是只有3个电机转,一个在动四旋翼的时候才转,所以迫切需要初始化传感器。。。

楼主:
....不是吧,消灭0回复。
大神们出来 吧

网友A:
重装一下FTDI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一下FTDI驱动试试

谢谢!一直在尝试的重新安装,有时候就好使,提示成功安装,有时候就直接error。
换了很多电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一直在尝试的重新安装,有时候就好使,提示成功安装,有时候就直接error。
换了很多电脑。、、

...

怎么会的,我的32位的XP系统都是一次成功,只有打开调参软件的时候有时会说错误,多试几次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的,我的32位的XP系统都是一次成功,只有打开调参软件的时候有时会说错误,多试几次就正常了

还没刷写固件了,淘宝店家说是已经刷好了。
我直接连接的调试软件,就是连不上。。。

网友:
同问,我的也是一样,显示COM口,左上角为绿色,但就是只有一根直线,啥玩意都没有

网友B:
看你的gui好像板子没有安装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gui好像板子没有安装固件。

大哥你的意思是 板子没有刷写固件吧?
我试过要是 不调试,直接装在四旋翼上可以解锁,然后控还可以控制电机,只是转的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