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的北极星沙漠黄陆地版飞机哦

楼主(2013-09-27):
     前不久北极星水机(海军蓝)在湖里放着,逛了一圈湖边回来发现水机被偷了,损失惨重,但我对北极星水机一直情有独衷,手上刚好还有一张80CM翼展的海军蓝和一张沙漠黄,于是乎先把海军蓝的喷绘拿来做成水机,爽飞了。
     经常飞水机的时候,有观众说为什么不做个带轮子的飞机呢,而且北极星又那么好飞的,于是一直都有想做个陆地版的北极星,这几天工作比较闲,既然闲得蛋疼嘛,那就来做一个陆地版的吧,躺在床上好好想了下如何设计轮子。想好了才动手制作。 这都已经是我做的第7架北极星了,也算是越做越有经验了吧。
废话多了些,先来几张已经做好了的整体图

楼主:
我忘记说配置了
80CM翼展
3S2200的电池,也有时候用1500的3S电池
XXD 2212 KV2200马达+7040的KMP高效桨
好盈40A天行者电调
5个12克银燕ES08MA金属舵机(前轮转向一个舵机,我自己改了反向舵机)
飞行全重940克
鉴于前面做了这么多架北极星的经验教训,电调我给做了个散热器,装在上盖板的前面,图片里露出来的那一块白色,就是电调的散热器
飞机比较重,几乎都是在80%的油门在飞,但也不算太吃力。2200的电池飞行时间5分半钟,1500的电池飞行时间3分半钟
连续飞行9块电池下来,电调和马达都是微热,事实证明这个飞机的动力配备方案还是可行的

楼主:
现在来说说我的轮子的设计,模友们都说前三点式的主起落架应该是放在重心点附近的,所以我这次就把后轮放在重心附近,结果悲剧了,这个悲剧后面再说,下图

主起落架的设计是两个轮胎我用了橡胶充气轮胎,比较好看,也有弹性,质感肯定比海绵轮好,为了结实,我在这个KT板的两面都贴了4mm厚的木板层板,
轴的设计:本打算用筷子并联钢丝的,想想筷子也不好看,不上档次,算了,看看我的零件堆里有些空心的碳管,我拿2mm的钢丝插进碳管里,发现刚好合适,不松不紧的,窃喜啊,这下轴的强度大大增加了。
轮胎与碳管之间,我用了一小段吸管,以避免轮胎摩擦碳管,轮胎的外面用了金属轮档,锁紧机米螺丝,轮胎肯定掉不出来了。先用泡末胶把木片粘到KT板的两面,边沿打了一圈热容胶加固。 然后找了两根扎线带,用游标卡尺量了一下扎线带的宽度发现是3mm宽,我用3mm的钻头打了四个洞,把轴牢牢的固定在木板上,暴力降落肯定不怕了。 这就是主起落架的设计

        说完后轮,现在该说前轮了。大家都飞过塞丝纳,不管大塞还是小塞,前轮始终是个硬伤,如何把我的前轮做到扎实,无虚位,能承受大力的暴力降落呢?
        一般飞机的前轮貌似都在坐仓盖的后沿下方,我也不知道这个位置是否正确,先就装在这个位置上吧,我选用的是模型店里5块钱的那种微风飞机的尾轮
我选择的装前轮的这个位置有点儿特别,是两层KT板,而这两层KT还不是粘在一起的,两层KT板间有很大的空气层。上层KT板是放电池的,下层KT板是底板,所以把轮子从底部穿上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轮子要装正,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装歪了,我当时还用了三角尺,保证绝对是90度,不能歪。
     上下两面,我都用了4mm的层板做为加固,但根据我9个月来做飞机的经验和教训,光木板是不够的,降落时,前轮一但受到撞击,木板上穿钢丝的那个孔就会变大而产生虚位,例如MD小塞的前轮。我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因此我选择了木板的一面贴一张电路板,就是普通的环氧板,1.6mm厚的环氧板加上4mm后的木板,那强度肯定非常够用了。小窍门是电路板和IC卡打个合适的孔(孔的直径一定要和轮子钢丝的直径一样,不能大了)都不会因为撞击而导致孔变大的情况。IC卡要轻一些,只是我手上刚好用完了,没有。

   实际制作中我发现前轮的钢丝不够长,想了想,费了很大的力气,我用台钳把轮子上那个弹簧退了一匝,拉直,这样子钢丝就变长了很多,而且刚好合适。
底部的电路板和钢丝弹簧之间我装了一个轮档,这样前轮上的弹簧不会直接摩擦电路板,上层的电路板和钢丝我同样装了一个轮档,机米螺丝锁紧,这样一来,前轮就既不会左右晃动,更不会上下晃动,非常的扎实牢靠了。
     最后就是把我自己特制的金属摇臂用上了,装在钢丝上,以拉动前轮转向。一个银燕的金属舵机拉动前轮转向,舵机用热容胶直接上到前坐仓的KT板侧壁上,为了保证拉动钢丝是水平的,我特意垫了一块KT板,这个KT板必须用透明胶裹一圈,然后粘到机身侧壁上,这都还不够,根据我的经验,我又贴了一块纤维胶带,把机身侧壁和并联的KT板贴上。然后才把舵机用热容胶粘上,请看图。

好了,机身和机轮已经完成了,该开始总装了,花了很长时间,把机身,机翼,尾巴总成全部组装完毕以后,我发现我悲剧了,主起落架太靠前了,放在地上尾巴要掉下去,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用的Y线把方向舵舵机和前轮舵机连起来以后测试发现,往左打方向舵的时候,前轮往右跑,但是方向舵却是往左转的,两个不同步。先前安装前轮舵机的时候,我还考虑到有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的,但测试的时候我脑袋可能有点秀逗了,居然以为是正确的。现在实际测试的时候才发现两个不同步,没办法,必须要把前轮舵机给拆下来,改成反向舵机。
     找了把美工刀的刀片,用打火机加热,沿着舵机靠KT板的位置轻轻划下去,既不伤害KT板,也不伤害舵机,舵机就可以很轻松的拿下来,打开舵机,改了反向,再把舵即装上,不同步的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再来解决第一个悲剧的问题,仔细观察发现,电池放在机头的最前端,尾巴就不会掉下去了,可是电池放在最前面,我一测试重心,完了,机头太重,不能把电池放在最前面。只能放到坐仓的后面

楼主:
     接上面继续说。既然是飞机,肯定首先就得以重心为主,现在飞机已经组装完毕,如果要把后轮的位置往后移,那工作量就太大了,要把飞机大卸八块,我可不舍得一个新飞机还没有起飞就被大卸八块。仔细想了想,干脆再做两个边轮吧。
     于是用木片,钢丝,碳管等材料,做了两个边轮装在两个翼尖上,高度一定要合适,两个边轮装上以后,一定保证主起落架要接地,不能悬空。
事实证明,这两个边轮的作用非常的强大,首先,飞机无论如何拐急弯,飞机都是不会翻的,最多就是在地面上漂移,哈哈,当车车开都非常好看。其次,5个轮子,随便你怎么暴力降落,飞机表示毫无压力。主起落架的充气橡皮轮会吸收大部分的能量,我对我的这个设计那是相当满意,当然可能模友们会说5个轮子的飞机太难看了。哈哈,无所谓了,自己喜欢就行
      接下来就是去试飞,成都连续几天下雨没飞成,直到今天终于没下雨了,但也没出太阳,温度合适,无风,非常适合飞行,赶快带上9块电池出去试飞,于是有了下面的飞行视频
请观赏。飞得不好,砖头轻点儿,哈哈

楼主:
明天下午还要去太平寺首飞我的70豹子涵道的蓝岱F16,各位兄弟姐妹们,请祝福我成功首飞,别炸机啊,玩了10个月的航模了,我还没飞过涵道,还是担心啊。

楼主:
这架飞机说实话我特喜欢,起飞容易,滑跑距离也很短,从第二个视频里就可以看出起跑距离还是挺短的。,5个轮子,降落更是毫无压力。80CM的翼展飞得很稳,要说到缺点,
    缺点一是太重了,KV2200的2212配合7040的桨拖这个飞机推重比也就过1的样子,想做暴力飞行是不行的,横滚,倒飞完全无压力,后空翻有点吃力,如果先来个俯冲,再来个后空翻可以,平飞的时候突然拉起来做后空翻就很吃力了。
    缺点二就是太费电, 2200的电池5分半钟下来11.3V,1500的电池3分半钟下来11.3V。
    好,暂且就想了这些,以后想到什么再更新

楼主:
同样的设备,同样的翼展,我还有一挂海军蓝的北极星水机,重820克,(没有轮子) 就可以飞7分钟的样子。由此可见,我的北极星的写真是很重的,其他模友做出来的北极星重量通常都在500多600克的样子(没有写真)这也证明了这个写真覆膜的重量不可小视。

楼主:
对了,顺便说一下,下一步我准备给我的5架正在服役的飞机装上标准航灯,加上爆闪,为了体现DIY精神,航灯我自己做,有图有真相,请先参看我的测试版本视频

楼主:
LED板我做了70块,单片机爆闪程序控制板我做了10块,够我装备10架飞机了,嘿嘿,电路板还在加工中,到现在都还没有加工完成。只有再等等了。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
太历害了,太有创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来说说我的轮子的设计,模友们都说前三点式的主起落架应该是放在重心点附近的,所以我这次就把后轮放在 ...

翼展做到70就很好飞了,兼顾灵活与稳定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