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有西马特c2车床的调速板电路图

楼主(2013-09-27):
电机突然不转了!哪里有修理的??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机的碳刷,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电机是好的!查发现电路问题!BT151-500c有问题,不知BT151-500R能否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好的!查发现电路问题!BT151-500c有问题,不知BT151-500R能否代用

两个可控硅都差不多,都是单向可控硅,都是500V,一个7.5A,一个8A,应该可以代用。

网友:
你的西马特C2的调速板和真牛牌的2K4的调速板一样吗?如果是真牛牌2K4的调速板,我以前按实物测绘、画过那个板的电路图。
拍几张电路板的照片看看。

楼主:
请看看有什么不同!可否qq便于请教!我的qq36477902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看有什么不同!可否qq便于请教!我的qq36477902

不是一个东西,差太远了,看附图。

网友:
我看见了拆机件——D13,还有旁边那个也是拆机件!

楼主:
换了bt151!可疑的焊点补焊了还是不管用!
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哪里有卖控制板的!!

网友:
这东西是不是就一个直流电机调速器?或者交流电机调速器?估计随便买一个就能用。

网友(2019-03-21):
应该买个调速板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