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田宫CC 01皮卡和帕杰罗玩过的朋友进来看看

楼主(2013-09-27):
看了淘宝好久,田宫CC 皮卡和帕杰罗差价都在千元左右问了卖家都什么区别,他也说不清楚。 file:///c:/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USERDA~1/Temp/top550.jpg 有玩过的出来给解释下。。。。

网友:
区别在于 一个是皮卡 一个是SUV

网友A:
帕杰罗原来卖1100左右,现在停产了,所以比较贵,皮卡是刚刚出来的,在产所以比较便宜。这个皮卡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CC01,只要750.
皮卡是软壳,帕杰罗是硬壳。
两个车子底盘都一样。区别只有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帕杰罗原来卖1100左右,现在停产了,所以比较贵,皮卡是刚刚出来的,在产所以比较便宜。这个皮卡应该是有史 ...

差点被忽悠,请问那车壳通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点被忽悠,请问那车壳通用吧?

这两个壳子是通用的。CC01大多数地盘都是一模一样的,好像只有达喀尔的途锐和老款CRV是加长底盘,其他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壳子是通用的。CC01大多数地盘都是一模一样的,好像只有达喀尔的途锐和老款CRV是加长底盘,其他都一 ...

太感谢你了。。。。。。比淘宝卖家专业多了。。。。

网友B:
建议你买新帕杰罗,才930,仿真来说硬壳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买新帕杰罗,才930,仿真来说硬壳比较好

哦。。这么低?有地址没,我在淘宝上都没找到这么低的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这么低?有地址没,我在淘宝上都没找到这么低的价。。。

才过完节回来,你上去搜(彩虹模型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过完节回来,你上去搜(彩虹模型店)

这个店主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好,上个月去他店里看过750元的皮卡  后来他说有帕杰罗没上架,我问他多少钱。。人家直接给我了个惊爆价是现在的两倍,搞得我都没心情去他店里了。。。。不过卖家服务还是非常周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店主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好,上个月去他店里看过750元的皮卡  后来他说有帕杰罗没上架,我问他多少钱。 ...

还可以的,客服态度不好,老板还可以,我在他那买东西也吵过一架

网友C:
硬壳版的CC价格都比较贵一些,因为硬壳都是复刻版,细节做得更好、更适合收藏和慢爬,当然也更考喷漆功夫;而软壳的CC多数是拿来傻跑娱乐的,娱乐性更高,但收藏价值较低,所以相对便宜些~~~我选择了牧马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05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的,客服态度不好,老板还可以,我在他那买东西也吵过一架

本打算跟他客服沟通下,买个CC和田拖头!让优惠下,看这样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壳版的CC价格都比较贵一些,因为硬壳都是复刻版,细节做得更好、更适合收藏和慢爬,当然也更考喷漆功夫; ...

都是米物啊!你的车车多少入的?

网友:
皮卡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