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9-28):
我有一台380V三缸的气泵,
以前干厂买的,不贵,现在买不来了。
一直没舍得卖,
放了很久了,没有三相电,
220V电压怎么用?
曾经想过换
电机
,
请大家给出出主意,
不换电机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不换电机,用变频器。

网友B:
可以把电机的结线部位拍照上来,大家再作研究,(有些电机是有双相电压)

网友C:
电机功率不超过2kw的话,用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功率不超过2kw的话,用变频器
3KW的电机。看起来没办法了。

网友D:
用一个单相正弦交流电源得到对称三相的电势,可用电感和电容上的电流滞后、超前进行移相。

网友D:
单相正弦交流电电源可以转换成三相正弦交流电;
1、将电机三相绕组,接成星形,其中一相的头尾颠倒,并将单相电源直接加到该相绕组两端,星点为电源线的一个公共端;
2、另外两相绕组的端,分别串接电容和电感后接到电源的另一端;
3、如果串联电容的一相绕组电流超前移相60度,串联电感的一相绕组电流滞后移相60度,那么三相绕组电流恰为对称三相交流电流!

网友B:
没图就没真相。

网友E:
找个无极性电容,电容容量计算公式网上找找,电机3个头,任意两个接电容,然后剩下的第三个头与刚才接电容后的任意一个头接220V可转,就是功率下降、发热加大,带小负荷没问题!

网友F(2013-11-13):
用电容改成单向运行,网上有资料,不过功率要大打折扣,是原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