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实验,视频为证,EBAR V2 怕冷!!!叫我冬天怎么办呢?

楼主(2013-09-28):
我的EBAR V2 经常自检不过,之前我以为是线不好,插不紧导致检测不到舵机二引起的,换了线好了一阵子,今天9点多早上去飞,我这里气温在9度左右,第一块电自检正常,因为是在箱子里面拿出,温度和室温一样。飞下来换电池就不行了,3个舵机一直上下跳,我弄了很久,过了10几分钟吧,很艰难的自检了,就是很大的幅度跳动一下,跟着小跳一下,自检通过。再下来4块电,都是这样的自检,很艰难的样子,过好一会儿要大幅度跳一下,跟着再小跳一下。后来,气温有点上升,最后面的3块电自检就正常了,很快就自检通过。我查不到关于EBAR V2 的工作温度资料,但是才9度而已,冬天怎么办啊?在房间里调机,一点问题都没有。郁闷啊??下面的视频时28号的。

网友:
同样用EBAR v2的关注、、、

网友A:
难道怕冷哈!?

楼主:
今天又飞了,还是老问题,我有拍了视频,上传给各位看看,帮忙诊断一下,不然真是郁闷死了!!!

网友B:
应该和温度没有关系,电子元器件的工作温度在0-4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和温度没有关系,电子元器件的工作温度在0-40度,

我上传了视频, 帮忙看看是哪里问题?郁闷啊!!!!EBAR V2 真的好飞,还真不想换别的陀螺仪了。难道是我人品问题???

网友B:
返回来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回来检测一下,

我现在在英国,暂时还没回去,好不容易才寄过来的,我先用用看吧,过了这个冬天再说。回国怎么给你们?有什么联系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怕冷哈!?

你说对了 是怕冷。

网友C:
你敢不敢把电调安在E8下面嘛。。。保证不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回来检测一下,

刚才做了个实验,把飞机放冰柜了冻了一下,拿出来试了一下,EBA V2 确实是怕冷,请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敢不敢把电调安在E8下面嘛。。。保证不冷。。。

不怕跟你说,我再这里连续飞15块电,电机 电调 只是微温度而已,如果可行的话,我带是要试试看!!!!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做了个实验,把飞机放冰柜了冻了一下,拿出来试了一下,EBA V2 确实是怕冷,请看视频。

大哥你当心短路啊。。。

网友D:
楼主,你用的上什么遥控器?建议买个新遥控器吧 ,这象征着你的遥控器快挂了.

网友E:
这样子好像是控的中立点问题。你换个控试下

网友F:
这个现象和接收机的各个通道中立点有关系,连接设置卡看看1 2 4 6通道的中立点是否为0

网友:
这样冰,自检舵机,接收器等等都不过,如果真的检查单独冰冻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的上什么遥控器?建议买个新遥控器吧 ,这象征着你的遥控器快挂了.

报告饭总,不是遥控器的问题了,我发新的视频,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子好像是控的中立点问题。你换个控试下

应该不关遥控器的问题,只要温度高于10度,自检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现象和接收机的各个通道中立点有关系,连接设置卡看看1 2 4 6通道的中立点是否为0

中立点都没问题,我相信遥控器也没问题,就是温度低一点就不行,高于10度 基本自检没有问题的。

网友:
晃得厉害头都晕了,该看的没看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立点都没问题,我相信遥控器也没问题,就是温度低一点就不行,高于10度 基本自检没有问题的。

我以前遇到过VBAR这个问题,各种问题.最后发现是呀空器问题,果断换了JR.

你是FUTABA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遇到过VBAR这个问题,各种问题.最后发现是呀空器问题,果断换了JR.

你是FUTABA的吧?

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T8FG ,应该不是遥控器的问题,只要温度高一点,自检没有问题的。我现在把EBAR包起来,过几天天气冷了试试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T8FG ,应该不是遥控器的问题,只要温度高一点,自检没有问题的。我现在把EBAR包起来 ...

那就对了 我也是T8FG 就它容易出问题,果断换JR。。换完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对了 我也是T8FG 就它容易出问题,果断换JR。。换完OK~

有这回事???谢谢建议!!

网友G:
电子元件的工作温度好像能达到0°还是零下的吧。个人印象而已。。

网友H:
只听说过JR怕冷没听说futaba怕冷,再冷能冷过我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听说过JR怕冷没听说futaba怕冷,再冷能冷过我这边?

不是FUTABA 怕冷,是EBAR V2 怕冷。温度越低就自检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元件的工作温度好像能达到0°还是零下的吧。个人印象而已。。

希望我这个是个例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FUTABA 怕冷,是EBAR V2 怕冷。温度越低就自检不过。

我只是看到有人说Futaba怕冷JR不怕,就随便评论一句,不是说你啊老兄。
根据在哈尔滨飞行的经验,只有JR冬天怕冷(失控),倒还真没试过 Futaba 怕冷。
至于EbarII,没用过,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I:
请问楼主问题有没有新进展呢

网友:
哈哈 一个人单飞就是忙
一样单飞的飘过

网友J:
真羡慕哥你那里有9度,我们这里有31度,真是羡慕,妒忌,热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问题有没有新进展呢

这几天天气还好 ,都有14-15度左右,自检正常,飞了几十块电了,目前没有出现自检不过的问题,就等冬天了,到时候在看看咯!多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羡慕哥你那里有9度,我们这里有31度,真是羡慕,妒忌,热

英国这里天气很好这几天温度在14-16度左右,非常舒服!!!!

网友K:
个案?借别人的控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个案?借别人的控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这里单飞,没办法借到控。还有就是温度高于10度,就一切正常,难道和控有关?我试过几次了!!!!冷的时候飞,在车里暖风吹一会儿就可以自检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单飞,没办法借到控。还有就是温度高于10度,就一切正常,难道和控有关?我试过几次了!!!!冷的 ...

楼主要想检验是否真的ebar问题,只需要将ebar放到冰箱中冷冻会,再拿出接电接舵机接受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要想检验是否真的ebar问题,只需要将ebar放到冰箱中冷冻会,再拿出接电接舵机接受器试试

我有特意把飞机放冰柜冻了一会儿,就自检不过,过了一会儿 温度恢复,就一切正常。所以我敢肯定是EBAR的问题。

网友L(2013-11-11):
我昨天测试了下,室外温度6度,飞了4个电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昨天测试了下,室外温度6度,飞了4个电池没问题

不知道大哥用的是什么遥控器,还有电调的输出是几V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大哥用的是什么遥控器,还有电调的输出是几V 的?

华科尔d10,电调亚拓450l的原装电调

网友:
犀利 同用EBAR V2 还没在10度以下飞过。。。。过几天试试去

网友M:
只是猜测啊:会不会是低温造成的电路板变形?EBAR是铝合金外壳吧,铝合金与电路板(树脂?)收缩率不一致,电路板应该是螺丝拧紧在铝外壳上的。 可以试试把外壳拆了,裸板子冷冻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只是猜测啊:会不会是低温造成的电路板变形?EBAR是铝合金外壳吧,铝合金与电路板(树脂?)收缩率不一致, ...

已经寄回厂家检查了 看看到时候怎么说了!!!

网友N(2014-05-13):
引用 楼主:
已经寄回厂家检查了 看看到时候怎么说了!!!

求结果,Ebar还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求结果,Ebar还是方便。

多花了顺丰快递的费用,什么都没做,寄回来我试了2个起落,比之前更差,直接就自检不过了。已经废了。不说也罢。我现在改双灯K8,不知道有多好飞,外场没电脑是不方便调,如果你是用安卓系统的手机就可以用蓝牙软件了,也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花了顺丰快递的费用,什么都没做,寄回来我试了2个起落,比之前更差,直接就自检不过了。已经废了。不 ...

还想弄个玩玩呢,主要是看上设置卡了。

网友:
个别体质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