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的问题

楼主(2013-09-28):
D10控,机子是V120D02S。调机的时候,控重点,陀机臂垂直陀机,有一点点偏差,打算用控里的功能辅助微调调平,调整的时候可以看见陀机臂动,可换电的时候,陀机臂又跑到原来的样子了(又不垂直了),请问,辅助微调可以保存么?如果不能,那这个功能有啥效果?飞上天才有效果么?

新手望各位大侠解答啊

网友A:
为什么不调摇杆边上的微调按钮哩?
不懂哦,帮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调摇杆边上的微调按钮哩?
不懂哦,帮项了。

调了之后是不保存的,和修改辅助微调一样。每次通电都要重新设置,挺烦的。

网友:
看来只有调JJ的拉杆最直接了。

网友B:
估计不是拉杆的问题,是舵机回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拉杆的问题,是舵机回中的问题。

意思是,只能换陀机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华的三轴就这样吧,机械调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的三轴就这样吧,机械调整吧

谢谢,那就不是控的问题了。我是担心如果一直都这样,以后换大机那不是没得调了。
机械调整不了,齿轮的问题吧。。。总是差那么一点点,郁闷到要死啊,哈哈。

网友:
能飞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