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APM2.6外置罗盘不能用啊,怎么办呢?

楼主(2013-09-28):
折腾两天了,内置的罗盘能用,外置的不能用,难道非要打开壳子把内置罗盘断开吗?外壳用3M胶粘到机架上了,很难拿下来了....

网友A:
2.6已经没有内置罗盘了,要是2.5的话估计得重刷源代码

网友B:
我的2.6完全正常,自稳定高定点很好, 只调一点叁数,爽飞中!!!
楼上正确,2.6没有内置罗盘,楼主用内置罗盘OK?? 不明白!!!

网友C:
楼主没说清楚啊,首先确定罗盘安装方向是否正确,2.6的罗盘是和gps集成一体的,gps引线出来的方向是机尾方向,必须严格对应飞机水平安装。其次校准罗盘的时候注意在校准页面的第二个图案下打对勾,图案是黑色的写有3dt的设备,听说是国外外置罗盘的样子,然后点击校准罗盘,重点来了,校准的时候一定注意机头对北,这样得出的数据才正常

网友D:
估计买到假2.6了,因为有些卖家都不清楚2.52和2.6的区别,我就遇到过一个说2.52升级固件就是2.6了

网友E:
有没有专门一个学习apm的地方啊,中文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