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帖:我用这个伺服电机可以做主轴电机吗?

楼主(2013-09-28):
        这个电机是我们学校有个实训项目留下的,还配有控制器。我打算用它来做一个小铣床的主轴电机(400w)。想要的功能,铣铁(我会给它配减速齿轮组的),铣铝。请大大们说说看,最后附上我的铣床设计图(半成)。

网友A:
        铣铝问题不大,铣铁的话不大合适,因为工件表面不会很平,刀在切削时有时候切厚有时候切薄,造成转矩波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铣铝问题不大,铣铁的话不大合适,因为工件表面不会很平,刀在切削时有时候切厚有时候切薄,造成转 ...

不懂机床就别到这里玩江湖口。

网友A:
        另外那个小床太单薄了,要增强下结构,400W也不是那么好玩的,切削工件时振起来的话相当的猛烈

网友:
这电机有400W,应该是可以试试看,主要的还是刀转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那个小床太单薄了,要增强下结构,400W也不是那么好玩的,切削工件时振起来的话相当的猛烈

床身是用燕尾槽做的,刚度有保证的。就是你说的转矩波动,是特指我的这个交流伺服电机的电机特性吗?

网友B:
一般家床的切铁,主轴电机,推荐220V750W左右的比较合适。这种电机可以在淘宝网的一些畅销家用铣床老板那里买到。400W左右的电机要切铁切顺,推荐上三相的较好。
另外,这个小丑”工件不平造成转矩波动“废话来的。
铣活接触的可以说多数是”不平的工件“,这些不切实际的理论数据,忽略。要注意的是机床的振动和铣头的振动。不断练习手感,让手摇进给均匀才是重要的基础问题。同时,兼练好相关听力,视觉。
安全第一。尤其,顺,逆铣的宜忌必须切实搞清楚。切削量大的时候,绝对不要使用顺铣,切记,切记!顺铣只能留到最好一刀成型精铣,吃刀推荐50丝以下,越小越好。家用床应考虑减半。
第二,铣床必须有最好是钢架工作台固定,这对整体刚度是很基础的一环,不能马虎处理。我个人的750W版16V,70KG的家用床,下面用了一只废旧保险箱攻丝固定,箱下还加装了两条枕木。运行起来非常稳定。
第三,转速要控制合适。尤其要注意什么刀具该用什么转速。推荐白钢刀具。这里主要考虑到您的粗加工铁的情况,建议您的床要能配上至少16的立铣刀为妙。16的白钢刀您要个300左右的转速就好了。钨钢刀对转速需求严苛,国产家用铣床和自制家用床不推荐,高转速造成的整机振动会很大。进口的家用床太贵,划不来。
第四,您的床成品加工作台,最好别上200KG,当然,如果您在一楼干,那另外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家床的切铁,主轴电机,推荐220V750W左右的比较合适。这种电机可以在淘宝网的一些畅销家用铣床老板那里 ...

感谢您的详细回答。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床身是用燕尾槽做的,刚度有保证的。就是你说的转矩波动,是特指我的这个交流伺服电机的电机特性吗?

        伺服电机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驱动用伺服电机,通常连续负载能力不是很理想,抗转矩波动和过载能力比较低,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出问题,一种是主轴伺服电机,功率余量比较大,抗过载能力强,抗震能力也很强,可以在满功率下长期稳定运行

网友:
        这个显然是个驱动用伺服电机,标称功率400W,这个400W是有水分的,如果拿他作为主轴电机使用的话就要降级使用,只能用到200-300W这个样子,切铝肯定是没有问题,厚一点薄一点都能控制住,钢材就不一样了,厚个10丝8丝就可能切不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家床的切铁,主轴电机,推荐220V750W左右的比较合适。这种电机可以在淘宝网的一些畅销家用铣床老板那里 ...

        答非所问,废话一大堆

网友:
        跟白痴一样,全是口水,人家机床都设计好了还16V25V,整个2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详细回答。受益匪浅

        那是个口水呆子,什么都不懂,除了会扯蛋

网友A:
        家里就一部垃圾16V,就跑到论坛到处撒野,挑梁小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个口水呆子,什么都不懂,除了会扯蛋

呵呵,技术上有争论是件好事,两位说的东西对我都很有帮助。最后还是要看个人的智慧和实践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详细回答。受益匪浅

另外,我忘了告诉您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切削振动的成因
其一,吃刀过狠或进给过快。这点,取决于整体刚度而不是电机功率,电机功率小,整体刚度大,只有停转,不会振动。这个人又一次在这方面误导您了,您可以跟BBS内其他铣床经验比较丰富的DIYER谈谈,就知道这个人的话不能听。他心术不正。
其二,整体固定不过关。比如,您的工作台刚度不够,工作台攻丝垫铣床的固定螺丝中间没加减震垫圈,工作台基底与地面平行方面未做到位。都可能导致明显的切削振动。
其三,铣床结构过于单薄,刚性不足,主轴同心偏差太大或未固定好刀架,或使用了错误的刀具夹具,铣刀必须要以铣夹头固定,不可贪方便用钻夹头。这点,自制或改床的兄弟极可能撞上。这方面,我有血的教训。今年,我曾经改过西湖13MM小台钻为铣床-----不到一越,非正常切削振动打坏20多把刀,几次刀具飞出,两次砍伤手,治疗费用可以入手一台全新16V家用铣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答非所问,废话一大堆

呵呵,谁谁小丑。自有人评说。你心术不正,自以为是,对他人安全不负责,不懂装懂,坛内人人都明白。为了你的昧心钱你心术不正处处做低能宣传,好歹只是骗人钱财,那已经够让人讨厌了。
自己不懂机床,无视他人安全,张口胡言闭口胡说,这等行径,可谓畜生不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就一部垃圾16V,就跑到论坛到处撒野,挑梁小丑而已

是啊,不过有一点,某个畜生不如的货色永远跟我没得比。
那就是,我不懂的东西,不做评论。不像某个畜生不如的货色那样“虽然我没用过铣床但是······”那等不懂装懂第害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谁谁小丑。自有人评说。你心术不正,自以为是,对他人安全不负责,不懂装懂,坛内人人都明白。为了 ...

        你连标题都看不懂我还跟你理论什么东西,人家问你今天吃饭了没有,你说刚拉过屎,算了,我不跟你这种弱智计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连标题都看不懂我还跟你理论什么东西,人家问你今天吃饭了没有,你说刚拉过屎,算了,我不跟你 ...

呵呵,孩子,知道什么叫安全第一么?
400W的伺服电机,切铁效率是比较慢的。楼主想切铁,我就根据家用床的实际情况给他更好的推荐,何谓不对题?
另外,对楼主的问题,可以看出楼主很喜欢铣床技能但不熟悉,我就综合所有方面给他最全的建议,避免楼主走险旗。机床不是玩具,岂能儿戏张口几句就来?
16V-25V,重量都是真正意义适合家用床的重量范畴,楼主自制的也是家用床范畴的东西,相应重量配相应功率,安全考虑,有何不妥?我看楼主的设计图基本可以知道这个重量就是做成这个范畴大小的,所以这等给予参考。
另外,瞧瞧你不懂装懂扯出的一大堆误导人或无关行外人废话。自己不认真看看楼主的设计图就睁眼说瞎话扯什么400W振动大了,切铁多切10丝8丝就切不动了,干铣工的见了你都想一耳瓜子甩过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孩子,知道什么叫安全第一么?
400W的伺服电机,切铁效率是比较慢的。楼主想切铁,我就根据家用床 ...

        我只能认为你脑子被门夹过的,要么被驴踢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认为你脑子被门夹过的,要么被驴踢过的

哎呦,刚都说了自己滚出这个帖子了,怎么又屁颠屁颠的回来了?看到我施舍你一句话,你的畸形心态是不是得到很大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呦,刚都说了自己滚出这个帖子了,怎么又屁颠屁颠的回来了?看到我施舍你一句话,你的畸形心态是不是得 ...

别跟它一般见识,那铁公鸡家里只有一台钻床,也会信口开河说起铣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呦,刚都说了自己滚出这个帖子了,怎么又屁颠屁颠的回来了?看到我施舍你一句话,你的畸形心态是不是得 ...

跟那家伙有啥好呕气的,一句话可以分成几个帖子说的家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家床的切铁,主轴电机,推荐220V750W左右的比较合适。这种电机可以在淘宝网的一些畅销家用铣床老板那里 ...

收藏,嘿嘿,水冷的好还是风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藏,嘿嘿,水冷的好还是风冷的啊?

楼主说的不是变频电主轴哈,应该说的是普通电机
据我的使用经验,水冷的比风冷方便,不用接水泵,这样机器走线等等都 方便很多,也省了地方,至于噪音,风冷明显大些,不过比起加工过程产生的噪音,风冷噪音可以无视了,因为这样的想法我买的是风冷主轴,但是要说加工金属的话,我现在有点后悔,至于为什么后悔,你看图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