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楼主(2013-09-28):
好盈铂金的电调和恒利源的
电机
配好吗, 电调是不是自己可以改里面的数据

网友A:
这个太难了吧

网友B:
电调改数据?改什么样的数据?

网友C:
只能说有人是这样配的,具体你需要查电机的参数,适用电压,电调的电流,再查所配的桨在这个电机上产生的电流。

网友D:
以电机最大电流来选电调--允许最大电流--即为匹配合适。
,而电机要看飞机类型,是采用拉力式还是推力方式,在看电机最大拉力是多少克,它的数值在0.7-----1.5之间。我以为就配合好了!

网友E(2013-12-04):
新手飘过。潜水学习中

网友F: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
我也想问

网友G(2014-01-10):
好像没见过这样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