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只要一插电就狂闪绿灯10下 正常吗?请大家解惑 谢谢 ...
wkm 只要一插电就狂闪绿灯10下 正常吗?请大家解惑 谢谢!

楼主(2013-09-28):
升级了新固件 50航点那个
插上电就狂闪绿灯10下 然后进入相应档位灯 不知道是否正常?
校准了GPS 第一圈竖直校准 一圈就可以变灯 横向校准要2 圈才变色 ,正常吗?
请大家解惑 谢谢!

网友A:
闪10下绿灯是固件5.26默认参数,兴趣点开启,GPS校准应该是正常的 我校准了一下转了一圈半

网友B:
还没升级5.26
帮顶一下。

网友C:
我的也是526固件,水平校准也转2圈。

网友D:
我的也是接电就绿灯狂闪,几秒钟后就好了,飞行正常,估计是新的闪灯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526固件,水平校准也转2圈。
转两圈哈 明天试试 之前都转了一圈 记不得固件是不是526了

网友F:
还是5.22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