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改无刷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28):
MCPX V2 1.5主板 有刷使用正常,改无刷 用B牌6A红色电调,黑金M5 12000KV电机,推油门,电机转速忽快忽慢,感觉就是一直在高压低压切换。电机检查没有虚焊。想找高手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信号点什么位置,焊MCU线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点什么位置,焊MCU线性才行

朋友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B牌6A电调有定速吗?是不是开启了定速,但是油门曲线却是一条斜线,非定速的一条横直线。

网友:
电源输入线呢?有没虚焊、暗断?换个试试?电源线经常插拔,很容易暗断的

还有就是螺距有没有过大?导致掉转

网友C:
引用台灣dkck網拍mcu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牌6A电调有定速吗?是不是开启了定速,但是油门曲线却是一条斜线,非定速的一条横直线。

不是定速的,现在拍了定速的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台灣dkck網拍mcu照片

本身是说免焊电调,回头先试试10a电调,不行在用这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