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楼主:
技术差...

网友(2013-09-28):
虚心 学习一下

网友A:
跟V8设置几乎一样。现在定价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V8设置几乎一样。现在定价没有啊

400多块。

网友:
mark ,很好的演示

网友:
USB接口怎会在那里??应该改到上面比较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技术差...

请问 实时数据里 要把Aux输出也调整到100么?没找到哪儿能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实时数据里 要把Aux输出也调整到100么?没找到哪儿能调这个

要的。需要调到正负100. 中立点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的。需要调到正负100. 中立点0.

额,T8fg的画调哪里?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T8fg的画调哪里?多谢了~

调整sub-trim 还有 end-point 不过 futaba遥控器用sbus一般不调就是0 和100了。

网友:
芯片型号被封死了,这太封闭了吧,害怕被抄袭吗?

网友:
准备入手,不过会有新版本上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整sub-trim 还有 end-point 不过 futaba遥控器用sbus一般不调就是0 和100了。

其他通道我都是用 sub trim和end point调的。。。唯独找不到AUX这个通道

网友:
上几天淘宝里有388来的,这几天涨488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其他通道我都是用 sub trim和end point调的。。。唯独找不到AUX这个通道

问了下群里的兄弟,原来我这个aux是3D切换开关没有映射感度,所以没关系。。。不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通道我都是用 sub trim和end point调的。。。唯独找不到AUX这个通道

AUX我记得好像是调尾巴感度的。那个无所谓。只要五个基本通道对了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了下群里的兄弟,原来我这个aux是3D切换开关没有映射感度,所以没关系。。。不用调

那个映射视频里面有说了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AUX我记得好像是调尾巴感度的。那个无所谓。只要五个基本通道对了就成。

恩 谢谢,我先不去管它,我发现在设置卡里调整循环螺距到8度之后,退出设置模式,打足副翼结果量出来是14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