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MILL 编程如何加大点的密集度?

楼主(2013-09-28):
走一个弧成,发现两个点之间差值0.3MM,感觉有点大。

不知何解,铣出来的边有菱边~唉~

网友A:
把公差设小一点,一般为0.01.  不行就设0.005.这个精度我做模具都有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公差设小一点,一般为0.01.  不行就设0.005.这个精度我做模具都有多了,

额解决了,以前弄圆出来的刀路都是以一点一个座标来走的,机床很振动,将那个点分布改为修圆,走起来很顺。呜~一声就走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解决了,以前弄圆出来的刀路都是以一点一个座标来走的,机床很振动,将那个点分布改为修圆,走 ...

上张图解说下怎么点分布改成修圆可以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用Artcam输出刀路也遇到过,以坐标点描述圆弧有时候会造成抖动,改成IJK的方式描述圆弧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张图解说下怎么点分布改成修圆可以吗?

我这电脑没PW软件,工作的地方有单没网上。

在区域加工那左边中间个参数那个符号好像是两条线上面有红色的点点点,点击后在右边有一窗口拉下有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