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连续好运炸机 人品已用完 再也不敢飞

楼主(2013-09-28):
先报配置 NAZAV2飞控  达普6S电池  和狮子6S电池  飞越680六旋翼碳架 恒力电机 好赢铂金30A电调 天地飞9通遥控加2W台湾功放,1000MW图传  我的NAZA V2之前用在4旋翼上  挪到飞越680 6旋翼机架已经安全起飞20个起落  但最近出事了  第一次  30米高度突然侧翻 直接坠地 幸运的是 我刚从江面飞回  否则连残骸也没有 损失两个电机和电调收场  第二次 修复后室内1米高度突然侧翻  损失碳桨2个  第三次 户外草坪两米高度突然侧翻 没有损失   这情况我已经不敢再飞 好运不会总是光顾  连上软件  遥控遥杆一切正常 电池电压也正常  担心狮子电池太次  后两次飞行时都用的达普 事故依旧

网友:
对于炸机,是一个飞行系统相互配合的事,往往不一定是飞控问题,请客观检查各项细节,进行分析。对于连续侧翻事故,是向同一个方向翻吗?

网友:
要是有iOSD数据就好办了。

网友:
装IOSD OSD 后,分析数据应该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A:
莫不是4225搭配铂金30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莫不是4225搭配铂金30A?

翻阅了 楼主以前的帖子 确认是 4225 KV390 +铂金30 ~

怎么 4822 有问题 4225 也不行么? 我朋友用4225+飞腾30A 没炸过

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翻阅了 楼主以前的帖子 确认是 4225 KV390 +铂金30 ~

怎么 4822 有问题 4225 也不行么? 我朋友用4225 ...

4822应该没有问题,我以前就4822配铂金30A,很好用。
但4225出问题的就很多了,已经看到N多案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不是4225搭配铂金30A?

我是恒力4225  KV39  难道有什么问题  能麻烦告知么 谢谢  真的很困扰   最新问题  我的电机上发现线圈有奇怪的杂物  电机用手拨动也会有阻力  上电掰杆 电调立马发热 冒烟  立刻断电   换个新电机就好了  现在问题来了  这线圈上的浆糊状东西是哪来的  已经两个电机被毁了 并且无法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22应该没有问题,我以前就4822配铂金30A,很好用。
但4225出问题的就很多了,已经看到N多案例了。

恩 谢谢提示  我也会考虑这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恒力4225  KV39  难道有什么问题  能麻烦告知么 谢谢  真的很困扰   最新问题  我的电机上发现线圈有 ...

不清楚是什么,看看是否是脱落的配平动平衡时使用的胶液?
有东西阻挡电机旋转造成堵转,电调电机肯定发热甚至冒烟的,很多多旋翼炸鸡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是什么,看看是否是脱落的配平动平衡时使用的胶液?
有东西阻挡电机旋转造成堵转,电调电机肯定发 ...

电机动平衡还会用胶液  这不是坑爹嘛   该怎么预防这种问题呢  还是干脆全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动平衡还会用胶液  这不是坑爹嘛   该怎么预防这种问题呢  还是干脆全换了

胶液也是我叫的,学名不知道哈,配平用这个倒是很正常嘛

网友:
看来 4225 也不保险 算了 还是用郎宇的 X4108S 的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恒力4225  KV39  难道有什么问题  能麻烦告知么 谢谢  真的很困扰   最新问题  我的电机上发现线圈有 ...

你说的奇怪物质有可能是局部短路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