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32 连接 调试 教程 持续更新 [131111更新]

楼主(2013-09-28):
我原来发在我的博客上,因为很多人问到,所以放过来.
源博客文章.
http://blog.163.com/yuri_su/blog/static/1793223420138192135521/

考虑到以后持续更新,和后期的中文配置软件发布,以后更新移到5i吧~

请勿转载!收版权费啊!!  发链接就好.

此帖我会持续更新,包括后期我会做一个中文配置程序.欢迎大家加入开源QQ群讨论(312998546),暗号:5imxESC

调试新到的ESC32,这个32位mcu为核心的电调,

    拿到电调需要先进行一些焊接,通常卖家会有介绍,我说一下电源部分.另一个我搞晕的地方是FTDI(其实就是一个TTL串口).稍微再说一下调试吧.

电源跳线:
电源跳线位于左下角,3个点,左边是电池输入,右边是5V输入,中间是3.3V稳压管的输入脚.这就清楚了,另外这个电压也是供给MOS管的驱动电压,因为是N管,当然电源越高越好,LR7843支持+-20V的输入电压.我用4S供电,满电也就16.5,于是我直接3点焊一起.这时+5V就等于电池电压!
FTDI连接上位机软件WIN7:
开始我怎样连都不行,原来有一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1.如果按上面的电源接法,那么+5V就不要接了,因为按照电压很高.
2.除了+5V还需要接3条线,分别是GND,TX,RX....这个接法不用说了吧,就是G接G,TX接RX,RX接TX..(当然是接到你的TTL串口模块上啦)
3.进入设备管理器,看一下串口号,如果串口号大于6的话改小一点,我试过2和5都是可以的.但是16是不行的额,搞了很久.
4.用右键管理员模式启功qgroundcontrol_aq-Win32-1.2.1.然后,,然后就发挥你的英文水平吧,很简单的.
5.找到Main Widget再选AutoQuad,在出来的窗口(应该叫选项卡),找Esc32 Settings..
6.左边找到你的COM口号,ESC32硬件上电,看到灯闪,然后点击Connect,过2秒右边会出现参数,如果没有说明你的连接或者上述出问题了,重新检查看看吧.
7.如果真的没有,用串口工具吧,波特率是230400,我没有按错,是230400.它就是那么高的.连好串口重新上电,会出来版本.出来就好办了.
8.接第7条,发送help换行.你会看到菜单,哈哈我就叫它"菜单".......

调试,重点吧,哈哈::
有两个情况,就是QGC能连上和不能连上,连上好办,看:
1.设置磁极数Motor poles,自己数你的马达线圈,或者根据厂家的资料.和设置电机进角,下面有说明.
2.设置ESC32 Mode模式,一般为RPM(定速),或者thrust(推力)这两个模式都是闭环的,需要校正电流等等,不推荐使用open Loop(开环控制),主要是浪费了这个好电调,哈哈,你非用也行.如果要用推力模式,需要买个称,自己称出每增加1000转后的推力单位是克.
3.设置好ESC32 的输入模式,我是PPM输入.然后点Write config写入配置
开始校正:
4.进行上面设定后就可以校正了.点左边的arm(成功的话电机会叫一声),没听到的不要进行下面的步骤了.
5.再点start,电机会转起来,不转的也是不要进行下面的步骤了.
6.把电机停下来,点stop就可以了.
7.电机start calibration开始校正.里面有两项都要做,一个是转速和电压,另一个是电流.[校正这两步后就可以使用RPM模式了]
8.!!!校正是要装桨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用手,你可能按不住的!!!
9.校正完后点Write config写入配置.完成,试试吧

补充说一下:
Switch frequenz开关频率,这个用来设置电机的PWM频率.默认20K的话效果很好,好盈电调的频率4K~8K,中特威电调是
可选的8K或16K,贴上中特威的说明书:
9.工作频率:8kHz/16kHz;8kHz—为2极马达设置的工作频率,比如內转子;16kHz--为2个以上极的马达设置的工作频率,比如外转子;虽然工作频率16kHz能给我们的固定翼或直升机提供劲暴的动力,但由于16kHz所产生的较高RF噪音,所以默认设置为8kHz.
显然,中特威并不推荐使用高频率.

我的理解:
磁极数越多频率越低.
转速越高频率越低.
功率越高频率越低.

1、没有统一的标准,其实PWM的频率和你的电机感抗和你需要的速度响应时间有很大的关系。一般的电机用14K就足够了。
   当然自需要简单的调速可以随便选。 如果电机转速比较高,感抗比较小,可以使用比较高的频率。一般最好不要超过20K , 因为一般IGBT最高20K的开关频率。 而MOS 的开关频率比较高,, 但是过高的F 需要专用的驱动电路,不然MOS工作在放大区的时间比较长。
  如果电机转速比较低,感抗比较大, 而且又是在做伺服,, 那开关频率就需要低一点。
2、对于电机应用,功率越大,PWM频率越低,最低有500Hz或者1KHz的,在兆瓦级的应用中。
     普通中小功率的,5K到20K常见,功率越低,电压等级越低,你所能使用的PWM频率越高。因为低压的MOSFET开关频率可以做到很高,
     而高压的IGBT却很难***开关。普通的马达,10K到20K,都没问题。我们做KW级主变频器,开关频率10K。

油门行程校正
     其实就是设置油门行程的范围,PWM LO Value和 PWM HI Value之间输入你的PWM行程范围,就是油门最大和最小值.
然后,PWM LO Value和 PWM min Start之间设置解锁的PWM范围,当PWM在这个范围就可以解锁了.

追加一个图片说说我的解锁值,我是用APM2.52的,这个设置可以解锁APM的时候同时解锁电调,APM上锁的时候电调disarm(灯闪)

进角:
对于不同的电机需要使用不同的进角,可以通过ADVANCE修改,范围是0~30.也引用中特威的说明书.(我买过一只中特威的电调,这里只是引用一下,不要想歪了)
5马达进角设置:自动//
低(7-22度)--为大多数的內转子马达设置
高(22-30度)--6个或更多极性外转子的马达设置
大多数情况下,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建议对2极马达使用低进角设置(一般的内转子),6极和6极以上(一般的外转子)马达使用高进角。对于较高的速度,可以设定高进角。
备注:修改马达的进角设置后,请先在地面上运行您的马达

thrust推力模式
要使用推力模式必须设置THR1和THR2,这两个值QGC是不会帮你自动设置的,这个与桨有关,与电机并没有太大关系.
这两个值的计算需要用到称,电子称或机械称都可以,只要精度够高就行.像下面那个图片中的推力测试平台就很好.
ok,开始测试数据,用地面站设置你的电机到1000转,2000RPM~~最大转速,然后记录每个转速下的推力是多少克.
这是APC1238桨的测试结果:
转速/rpm  推力/g
0          0
2000     100
3000     235
3500     335
4000     465
4500     610
5000     780
5500     985
6000     1215

然后你需要做曲线拟合,有个网站很不错,提供了在线计算曲线系数,并且计算完提供一份详细PDF文档给下载.
方法如下:
您可以使用任何数学软件,用下面的测量数据点的方程
Thrust (推力) =RPM* TH1TERM + RPM^2* TH2TERM

我用网上的曲线拟合工具http://zunzun.com, 指令使用zunzun.com:
选择“2DFunctions - >Polynominal”
选择“Quadratic 2D y= a + bX + cX2”
选择“Text data editor”,清除里面的内容,并输入您的数据点
选择“Hold Coefficients Constant”,并进入一个0“a”
CLICK“Submit”,等待
找到“Y data vs. X data with model”,从“Data Graphs”,以检查您的结果
找到“Coefficients”,从“Coefficients And Text Reports”
您将获得:
A =0.0000000000000000E+00=
B =-4.5544961899685120E-02(这是你的TH1TERM ESC32)
C =4.0853611908380645E-05(这是您TH2TERM ESC32)

要进行验证,你可以测量油门与推力,并绘制它。它应该是完全线性的。
油门和推力的曲线图.

推力测试平台.

硬件:
目前国内除了官方的有下面2个版本:

上图这个是ze泽的版本,左3=电源选择,右2=boot,下6=IIC和PWM.左3上是VB,下是+5V.
下6的123是IIC,4是pwm,5是+5V,6是gnd

这个是六的版本,有QQ群号,这个是最接近官方的版本,我的说明也是按照这个来写的.

最后附上我自己编译的固件.
修改解锁后LED慢闪.
上电鸣叫一曲爱丽丝.
修改电机停转时的延时时间,响应跟迅速.
支持servo模式.CLI测试OK.
支持开环,闭环转速,闭环推力模式
支持正反转(未测试)

基于5528版本修改.

还有地面站软件.本来想搬过来29MB太大了,还是你们自己下吧.
http://autoquad***/software-downloads/?did=73

网友:
这个得顶起啊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请问,哪儿能找到官方版的原理图、PCB、源代码?

网友:
官方程序开源,原理图不开源

楼主:
原理图和PCB官方是没有开源的,开的只是软件,但这样就很不错了..其实通过程序里面的接口定义是可以推出原理图的,而且有实物图片参考~

网友:
才看到,不得不顶啊!!!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好电调。

楼主(2013-11-11):
1111狂欢节更新,增加推力模式说明,进角设置说明,开关频率设置说明.

网友:
又长又臭,先记录好,有空再细看。

网友:
留下名,真是好帖,要学习了

网友:
必须要顶起啊!~!~!

网友(2013-12-13):
楼主,为什么我的串口跟板子之间连不上,没有数据回来,但是用串口工具却是好的,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的工具

网友:
楼主,有没有更详细的教程,怎么设置RPM

网友:
楼主你有遇到过电调烧管和烧IR2301的情况吗? 我问过网友用3S电池没人说有烧的。 我用4S电池 电调容易烧。飞行中还没烧过  校准大电流的时候(我设定20A) 和小炸的时候。小炸主要是我没操控好。参数基本是默认参数。PWM频率20K没改 不知道是否跟这个有关

网友:
顶爆lz菊花

网友:
相当精彩的教程,辛苦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