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电机电调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9-28):
问下这样接正确了吗!还需要什么吗?舵机正常动作,电机不动作啊什么问题?(320A双向有刷电调,755电机。gt3b收发机已经对好频)

网友:
电调插CH2 转向 CH1   如果你是枪控的话`

网友:
用替换的方法查找、排除故障。

网友:
驱动电机的那个东西坏了、叫什么我也说不出来

网友:
有刷电调就是那样

网友:
没玩过有刷电调,建议你把电调插头换到舵机能动的通道上看看,如果几个通道都不行可能是电调或电机的问题!或者是要设置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