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单项打滑中标,幸运没炸鸡

楼主(2013-09-28):
只一颗电悬停下来就滑了  到底这个问题官方是个什么态度啊

另外第三轴承座我怎么装主轴主轴都不能自由下落,一到第三轴承就卡住了. 求科普.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毛边

网友:
很明显是精度不够!你试试先只把几个轴承坐的螺丝拧上(别紧),再穿主轴进3个轴承座内,最后拧紧轴承座螺丝。最后在把主轴拉出来看能不能很顺畅的穿进。不行的话就是加工精度误差太大

网友:
LS说的很明白了,如果还是老样子那精度确实一般了。

网友:
先假组起来,主轴穿过3个轴承座之后再分别对角线锁紧。

楼主:
不锁紧还有那么个奇怪的角度主轴可以自己掉下来。螺丝锁紧主轴要用力才抽得出来。好在转动没有问题。只是这样3个轴承不同心不知有什么隐患。

网友:
顶顶更健康,啥也不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锁紧还有那么个奇怪的角度主轴可以自己掉下来。螺丝锁紧主轴要用力才抽得出来。好在转动没有问题。只是这 ...

拧紧螺丝的时候轴承座会跑一个角度的,最好用手按住了拧上,先别太紧,吧另外一边拧上以后分别慢慢锁紧

网友:
真烦,我的首批X3套装早就收到了,一直没装,现在看看这么多打滑的问题更不敢装了。等各位模友把问题都找到解决的办法再一次整改..

网友:
X3电装确实不错 ,空机就是个笑话! 呵呵

网友:
第三轴承座是有这个问题,很难调顺,多试几次会有改善,可能精度差了点!X3的很多问题我估计国内代理商不会给大家解决的,有升级件也需要自己购买,换代理了,售后制度更严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