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搞套FPV

楼主(2013-09-28):
  RT,-0-  但楼主不知道有哪些,要成品全套- -。。。价格,咱穷人。轻点就行~~~各位过路的大神给点建议,有X宝网址的最好了。

网友:
便宜点的就大疆精灵吧,现在降价,性价比最好。
某宝网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ft=t&spm=a230r.1.14.1.ddJiBY&id=16609817170&ad_id=&am_id=&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pm_id=

次一级就是华科尔的仿精灵QR X350
某宝网址: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33.Wk1WTt&id=19502961039

最次,性价比最差的就是阿波罗了。
某宝网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3PR4Fm&id=20668331507

如果这些都嫌贵,那就只能买迷你四旋翼了。
首先,是华科尔小瓢虫QR Ladybird V2,遥控器上自带显示屏。
某宝网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44.RpMYmM&id=19902918317

然后还是华科尔的QR W100 wifi小4旋翼,使用手机遥控,手机上显示实时图像。
某宝网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2.QKlBec&id=20296599495

最后就是哈博森的X4 FPV版,不过目前还没上市,有得等了。

网友A:
哈哈,今天在网上逛了一圈,发现了华科尔的wifi摄像头DV05组件,可以用苹果手机等产品接收实时图像并拍照、录像,保存在苹果产品里。重量10克,图传距离80米,如果加上中继路由器可以到300米。我打算把它放在我买的哈4上!虽然摄像头只有30万像素,不过飞飞FPV,练练手是足够了!实惠啊。
淘宝网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5075026808

网友:
楼上的回复太好了。

网友:
定 楼上 楼上

网友B:
就等FPV X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等FPV X4

FPV版的X4预计1000多块,楼上好好等吧......

网友:
研究研究,我也准备入

网友C:
FPV就是普通飞机多了个图传,要便宜有一百多的,加个摄像头两百多,就是距离近干扰大,或者多掏点钱上个好图传,还有上面有一个FPV专区,可以去那咨询一下,会有好心的大神给你一个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FPV就是普通飞机多了个图传,要便宜有一百多的,加个摄像头两百多,就是距离近干扰大,或者多掏点钱上个好图 ...

唉,楼上的,你没看清楚他的要求,他要套装机,到手飞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哈哈,今天在网上逛了一圈,发现了华科尔的wifi摄像头DV05组件,可以用苹果手机等产品接收实时图像并拍照、 ...

发现个150块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1710675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现个150块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171067510

呵呵,便宜是便宜了,只是没有外壳,你的摄像头角度怎么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