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与主轴如何连接的

楼主(2013-09-28):
想d迷你小车床,但不清楚法兰与主轴是如何连接的,螺纹,焊接,还是什么?知道的说说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无人回答...

网友A:
螺纹连接是个最好的方法,一般仪表车或者工业床都是用螺纹连接的多,焊接不利于以后维修或者更换发兰,主轴也会在焊接时损坏

网友B(2013-12-08):
引用 网友A:
螺纹连接是个最好的方法,一般仪表车或者工业床都是用螺纹连接的多,焊接不利于以后维修或者更换发兰,主轴 ...

请问螺纹连接正转 反转 法兰会掉吗

网友:
100%都是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螺纹连接正转 反转 法兰会掉吗

你加了顶丝就不会掉了

网友:
螺纹,无顶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