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九的F18矢量涵道机混控及接线方式

楼主(2013-09-28):
准备入个F18矢量涵道,一直搞不太清楚大九应该如何设置以及舵机的接线方式,请熟悉大九的魔友给解答一下。

整个飞机应该有:

1、方向舵机 * 1
2、副翼舵机 * 2
3、平尾舵机 * 24、垂尾多级 * 2
5、水平矢量舵机 * 2  ??

6、垂直矢量舵机 * 2  ??

一共11个舵机,应该是这样的吧......

问题是在大九上矢量舵机如何接线并设置混控?

请教各位高手了,在此谢过!!

楼主:
晕,貌似还有两个襟翼舵机

网友:
不懂帮忙顶,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貌似还有两个襟翼舵机

襟翼装1个反向舵机

网友B:
本人有一架该款飞机,连接情况如下:
1、方向舵(前轮转向):1,占1个通道
2、副翼舵机 * 2:占2个通道,并可与襟翼一起混控
3、平尾舵机 * 2:占2个通道,并使用ALIELE模式
4、垂尾舵机:不安装
5、水平矢量舵机 :不安装
6、垂直矢量舵机 :不安装
7、襟翼舵机 * 2:占用1个通道(Y线)
8、收放起落架:使用Y线连接到5通道
这机的矢量本人不建议使用。我是最初装机时就把矢量组件扔掉了(见其他人用过,不好),不使用襟翼的情况下都可以很好降落,我改了前缘襟翼,可以降落得更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有一架该款飞机,连接情况如下:
1、方向舵(前轮转向):1,占1个通道
2、副翼舵机 * 2:占2个通道,并 ...

请问河马兄,这个机为什么不建议矢量?当然如果不用矢量的话,接线就会简单多了。

我看过你的装机贴,前缘襟翼做的确实很好,呵呵,也在考虑是不是也开一个上去。

另外,襟翼和副翼混控是指的蝴蝶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襟翼装1个反向舵机

应该平尾还有个反向舵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平尾还有个反向舵机吧?

可以

网友:
平尾和襟翼,如果用Y线就需要一边是反向舵机,独立通道就不用。

我为何不建议在这机装矢量装置?这纯属个人偏好而已,LZ可以装上去试试,但起降的时候建议不要打开矢量。

网友:
好复杂的感觉,还是塞斯纳简单

网友:
下面那个挺好看

楼主:
还是想了解一下矢量控制的话大九应该怎样设置混控

网友:
你看看苏35那个!

楼主:
F18已经到货(红色那款),设备都已经齐备,择日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