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吒到悟空又到今天的A2m为什么起飞都偏向一边呢!

楼主(2013-09-28):
飞哪吒要不是把油门从40%一直推到60%就有可能倒地。
飞悟空好一些,但是负载大点也有倾倒的迹象,现在升级到了A2m 刚才一飞还是一个样子呀,机身平衡做的很好了,几个方向都是平衡的,重心绝对不偏,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以上情况都是在GPS模式下起飞的。

网友:
是不是在改变机身结构之后没有做校准就起飞了?

网友:
配平机架重心

网友A:
你遥控器出问题的可能比这几个飞控都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很多

网友B:
你试下过油门50的时候推得快点,不要犹豫。我的NAZA V2油门推得慢就是往一边倾斜飞,快一点起飞稳稳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技术问题就是人品问题
我飞NAZA也有起飞向前飞或者后飞的问题
但最后通过各种校准和调试后发现,都不是飞控问题
你一定忽略了什么

网友:
以前经常发生此状况!起飞时不是前顷就是后顷!有时候会往左、右都会
但经过水平仪、高级校准后 这状况好像好久都没见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过油门50的时候推得快点,不要犹豫。我的NAZA V2油门推得慢就是往一边倾斜飞,快一点起飞稳稳的

我有两次,校准完起飞,精灵前倾贴地向前疯窜,导致桨叶磨损,最严重的一次在地上表演空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遥控器出问题的可能比这几个飞控都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很多

同上观点

网友C:
楼主您好,请PM 您的QQ于我,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网友:
果断推油。。。推油。。。。推油。。。。

网友:
起飞时,在零界点要果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请PM 您的QQ于我,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才能引起你们的关注,你不觉得狗3云台自检时乱跑的问题很严重吗?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不排除有干扰GPS的外部信号或是楼阻挡了信号。
在我这小区很是奇怪。天气好时10星能非常稳。 阴天或有些时段。GPS下会出现向一个方向无限飘。。。
试过的飞控有NAZA1 2 L  WKM  SX  全向一个方向跑。大多不是同样的配置。我怀疑是有干扰了。边上有个部队。上面有个大天线。距离20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