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09-28):
  我有一块600毫安20C的电池,是和一个板子配的来的(原装)。但我想将这个电池换成300毫安左右的,请问要注意什么?或是什么电池都可以?

网友A:
要注意放电电流,同是20C,300毫安比600毫安允许放电电流小一倍,使用时间也小一倍。

网友:
取掉一片电芯

网友:
重新买块!安全!

网友(2013-11-01):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放电电流,同是20C,300毫安比600毫安允许放电电流小一倍,使用时间也小一倍。

从数学上来说,一半就是50%,一倍就是100%。若B为A的50%,我们就说B是A的一半。若C为A的一倍,即C=1A=A。若D比A小一倍,即D=A-A=0。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下,3s电池,2200,25c,用b6充电用多少安电流最合适啊,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