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有一路电压监测出错,不知道怎么搞望大神指点!

楼主(2013-09-28):
一个山寨B6AC充电器,去年11月在论坛收的二手的,山寨货。

之前一直正常,充电、放电都好。

昨天突然除了故障,表现为第三路电路电压检测不正常,比实际电压偏高越0.3V,然后报警出错。

有一片电压为4.47V,实际上是4.17V,测量过的。

然后报警出错

按照论坛上面几位大神的办法刷机,想调整电压监测,可是刷机后,按第一键和第三键,显示这个东西

按第四键也无法进入调整菜单,只能断电。

固件刷了原厂的,和无限进校准版的都一样。

望大神指点迷津,看怎么办。

谢谢。

网友:
我也是B6,尚未有情况,不懂,路过帮顶!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是一个249K电阻有问题,阻值小了,要替换一个大一点阻值的电阻,好麻烦的说。

网友:
不懂 没遇到过!

网友:
买个正版的吧。错不了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A6吧

掉凼子里去了,入了个A9,哪知A9不能放电,又搞了个保姆,华丽丽地去了600块……

楼主:
折腾了一晚上,不幸把焊盘弄掉了,这个充电器成残疾了,只能充镍镉、镍氢和2S锂聚合物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掉凼子里去了,入了个A9,哪知A9不能放电,又搞了个保姆,华丽丽地去了600块……

新款A6都能放电,A9也可以吧,不用带保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款A6都能放电,A9也可以吧,不用带保姆

说明书上没有放电说明。论坛上搜,都说A9没有放电,玉米。

网友B:
我的也是 显示不正常 但充出的电池测试电压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 显示不正常 但充出的电池测试电压是正常的

这个故障没法充电,一充就报警。

网友:
我来帮你们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