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两问,关于A2配对jr控

楼主(2013-09-28):
请教下非常弱的问题,但一直用futaba的,不懂jr风采。今天想用jr控对上A2。看了下说明书,让我秀发都乱了
1、主控不要卫星接收机能对上jr控么?

2、卫星接收是总线?相当于接收信号后输入主控?
3、不是总线,只是信号增强,可以接一个,也可以接两个?
4、只有DSM2才可以?其他模式没戏?ADAPTER模块现在还没上市?
接到A2上,是不是不需要如下图的右边东西?各大小虾帮忙说说,谢谢。

网友A:
用卫星的划只需要EA101,一个不够,两个最好。
卫星接A2主控,然和和遥控器对频,不需要RD921这样的东西,不接卫星的A2主控当然不可能和JR遥控器对频。
只有DSM2模式,JR或者Spektrum有DSM2制式,抗干扰能力更强的DSMX制式A2还不支持,JR自己搞的DMSS制式更没戏。

网友B:
鼠标一抖,1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
沙发的大神好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一抖,1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卫星的划只需要EA101,一个不够,两个最好。
卫星接A2主控,然和和遥控器对频,不需要RD921这样的东西, ...

恩,非常感谢,卫星天线实际就是一个信号放大的东西,但没有又不行,是这意思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非常感谢,卫星天线实际就是一个信号放大的东西,但没有又不行,是这意思了吧,

就是一个不含输出的接收部分,在原配接收机上面增强信号接收,避免死角的。
其实DSM2是一种淘汰的制式了,不管是JR还是DSM2的发明者Spektrum都没有这种制式的新产品了,主要原因就是DSM2制式抗干扰能力和现在的几种制式相比有明显的不足,Spekturm已经推出DSMX制式替代DSM2了,而且DSMX是向下兼容DSM2制式的,按理说A2支持DSMX应该不会困难的,直升机的无副翼系统普遍都支持DSMX的卫星接线,DJI如果能跟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不含输出的接收部分,在原配接收机上面增强信号接收,避免死角的。

大概明白了,谢谢

网友:
DSM2制式······暂时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