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新手求助

楼主(2013-09-28):
板子是KK5.5的,我刷了2.9版本的固件,现在是在设置油门行程阶段,情况是一上电蓝灯会闪一下,然后开始以间隔2秒左右滴滴滴的响,响了有9声左右,板子上的灯会亮三下,亮的时候响声不停,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麻烦会的大神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赶紧把KK丢,换飞控吧,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赶紧把KK丢,换飞控吧,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M6,EAGLE A3 pro,X6,WMC 哪个好点,稳定点的,没钱买玉兔二以上的!求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赶紧把KK丢,换飞控吧,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这句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