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 紧急求教

楼主(2013-09-28):
    各位大虾,我的450起飞时整机旋转,然后炸机。拿回家后发现锁尾舵机没反应不能控制。请教大虾们是不是我的GY520陀螺仪摔坏,如何查找原因和修复?在此先谢谢各位大虾指导!!(锁尾舵机我试过其它通道是好的)

网友:
有个问题是你起飞前陀螺自检通过没。难不成你上电就推油?舵面反映都不试下就起飞

网友:
问阳台侠…GY520出神入化!

网友:
请你详细说说是什么情况

网友:
坐等学习下。520可能坏了哦。自检通过了没有。

网友:
这陀螺一般不容易坏啊,  你修正反了吧

楼主:
我油门忘关到最小,可能是自检还没完成。

楼主:
都试过,还重新设置了陀螺仪

网友:
线接对的吗

楼主:
线接对了的,还发现一个问题,好像陀螺仪是好的,因为移动时指示灯在闪,说明它在工作。但是锁尾舵机开机后尾桨-100打满。动一动遥控能动,松手后又回到-100状态。

网友:
飞机不要动,打方向摇杆尾舵机移动吗?

楼主:
要移动,但是不打方向时尾舵恢复停止在-100位置
就是拉杆推到尾部最后边

网友:
什么舵机,会不会频率设置错了?

楼主:
对头,我重新设置了舵机行程,这下正常啦。看来前几天的炸机让陀螺仪瞬间脑震荡。重新设置了现在调试好了。谢谢楼上的大虾!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我重新设置了舵机行程,这下正常啦。看来前几天的炸机让陀螺仪瞬间脑震荡。重新设置了现在调试好了。 ...

  修机后动了中立点位置和尾舵机行程~

楼主:
9494,重新修正了中心店位置和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