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 调试试飞收油机子上升问题

楼主(2013-09-28):
我新装的飞越450.调试完后 试飞 快离地时发现尾舵***左右摆动  想收油汀下 谁知一收油机子却飞了起来  本能反应切断灭火开关  ,所幸垂直落地 摔断了脚架  其他暂时无恙  求高手解决   在此谢过!!!

网友A:
换DJI450加NANZlite 1200元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DJI450加NANZlite 1200元搞定

楼上的  你在搞笑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失控吗。油门行程确认好了没。有没有误触别的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DJI450加NANZlite 1200元搞定

大哥,人家说的450是直机啊,您这卖的什么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人家说的450是直机啊,您这卖的什么萌啊

DJIF450   不懂别瞎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  你在搞笑吗??

F450 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450 怎么了??

真的,你先搞懂lz讨论的是什么啊

网友D:
lz调机不先检查一下各个动作是否正确吗?

楼主:
一直想不明白  舵机臂是在油门中立点时找90度垂直点吗?还是在油门最低点找垂直度?

网友:
现在新人真幽默 看看7楼的回复
LZ是不是3D的螺距,普通模式的油门混合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F450   不懂别瞎说

好吧,我又不懂了,原来大疆450还有尾舵机,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2013年9月5日注册的账号,2013年9月9日还发帖自称新手的朋友,您的进步速度超乎想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想不明白  舵机臂是在油门中立点时找90度垂直点吗?还是在油门最低点找垂直度?

看来你是做过功课但是功课没做全的。
舵机臂的90度对应的应该是0螺距,但一般普通模式油门收完是带一点负螺距的,3D模式如果曲线设对的话油门中点应该是0螺距。
再说你的标题问题,建议你断电把大齿盘拆掉,然后接电池按照正常起飞程序做一遍,看看油门有没有像你预想那样动,再看看舵机的动作对不对,尾巴不用看,大桨不转的话尾巴是没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调机不先检查一下各个动作是否正确吗?

出大笑话了  哈哈哈哈  我把主桨旋翼连接头装反了  也不是装反了   DFC 的主旋翼头和我的华科尔120小机旋翼头是相反的  小机是推油十字盘下沉 主桨上升  按这个装法装DFC 主旋翼头正好反了  我把螺距逆向了  可推到50多了  还是起不来  舵机臂是在油门中立点装90度垂直点还是在最低油门时装?我的120小机是在油门最低点 舵机臂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F450   不懂别瞎说

还有,那个是NAZA吧。NANZ?好吧,是我记错了。

网友:
lz装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想不明白  舵机臂是在油门中立点时找90度垂直点吗?还是在油门最低点找垂直度?

肯定是中立点嘛。这样能保证3D时正负螺距一致。

网友:
看看你的螺距曲线有没有设置反或者是不是一条平滑向上的一条曲线,根据你的情况,螺距设反的可能不大,因为你都说了飞机快离地了,不平滑的可能性比较大,比如W型的曲线。收油门飞机上升,肯定是螺距的问题,要螺距为0,你全油门飞机也飞不起来的。设置螺距时,把电机线拔了,然后用螺距规测量每个阶段的螺距,最小油门时螺距为-2度,中间油门为+5--6度,最大+10—11度,然后把那条线设置平滑,不要突高突低

网友:
螺距反向了,最理想的状态是螺距0度时,舵机臂成90度,不过,很多时候多多少少有点偏差,舵机素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