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线问题

楼主(2013-09-28):
futaba  t8fg的控能用模拟器的线做教练线吗?今天试了很久都没调试好,怀疑是线的问题,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不能。不用再试了。

网友:
乱插线会烧的
先找到针脚定义再试吧

网友:
不能的,是专用线。你别乱插,小心短路

网友:
不是什么洞都可以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