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怎么安装!

楼主(2013-09-28):
小弟买了个9g舵机不会接线!请问遥控车的遥控器船模能用么!

网友A:
直接插到接收机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搞到接收机上就行了   遥控车的遥控器 你看看有接收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到接收机上就行了   遥控车的遥控器 你看看有接收机么?

你有接收机的图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到接收机上就可以了。。。

有是用遥控车的左右控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接收机的图没?

我现在没有。。回头可以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接收机的图没?

那个黑色的小方盒子 带有红色天线的就是了就在机身和机翼之间的那个

网友:
给你个大特写

网友(2013-12-28):
入魔新手  路过学习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