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教训一:设置限飞半径,超限方向失灵,以为故障。

楼主(2013-09-28):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EzMTU1Mjk2==.html

网友:
還好 在眼前炸 不然....

网友:
完全失控。亏了地方宽阔,不然...

网友:
看来这个现在功能有点BUG,大疆赶紧更新下功能才是。。

网友A:
请关闭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无脑僵尸流!遇到大风你只能活捉或者直接熄火降落求一炸!这是我的解释,当然不一定没办法解决,但是DJI的人不会关心这个问题,我的帖子也一沉到底无人问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28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关闭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无脑僵尸流!遇到大风你只能活捉或者直接熄火降落求一炸!这是我的解释,当然 ...

是的,我深有感触,前几天差点把精灵飞丢,在边界外本来悬停,却被风吹走了,因为不能前进后退了,所以把那功能取消了,还是出厂的2000米数值,这个功能不好用

网友:
同样遭遇的帮顶,根本没有返航的迹象,一路向风的方向飘去。

网友B:
建議這功能改成超過範圍時
多軸會自動飛到半徑內,超過高度限制時自動降低高度會比較合理些

网友:
看了不敢设置了,把范围全调到最大

网友:
第一次命真好 高过了高压电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議這功能改成超過範圍時
多軸會自動飛到半徑內,超過高度限制時自動降低高度會比較合理些

”建議這功能改成超過範圍時
多軸會自動飛到半徑內 “说明书上倒是这么写的,高度问题不大,油门可控,方向可控,问题是风一大,还是和返航点反着刮,那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有新固件就刷,就是看到4.0有飞行限制设置才不敢刷它。。。

网友:
自动功能太多了也没什么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議這功能改成超過範圍時
多軸會自動飛到半徑內 “说明书上倒是这么写的,高 ...

說明書是這樣寫的!
飞行器由于惯性冲出限制边界,在边界外遥控器只有油门和偏航可控,飞行器将自动向返航
点方向返回,返回限制边界内后遥控器可获得全部控制权。

但是我看到很多訊息確是,漂浮不定控制不了、最終解決辦法就是原地降落.....
這也是我遲遲未升級固件的原因之一

网友:
把范围全调到最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說明書是這樣寫的!
飞行器由于惯性冲出限制边界,在边界外遥控器只有油门和偏航可控,飞行器将自动向返航 ...

因为这个不升级倒是没必要,因为限制参数是可调的,我已经改为默认参数,2km以外还是挺困难的...

楼主:
还有就是设定了飞行半径限制,就不要跟拍飞行了,我就是忘记了这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不升级倒是没必要,因为限制参数是可调的,我已经改为默认参数,2km以外还是挺困难的...

好像沒有吸引我升級的欲望,此版本我感覺好像是(有地面站台的會比較需要)我沒有地面站...
我也不會在車子上船上起飛...
指南針校準....基本上現在每次都很容易進去...
电机测试功能...這是裝機用的還是測試會不會轉動呢?不清楚...

如果固件是朝向穩定度來升級我才會升級

免费开放地面站功能,包括16 点多航点功能(配合2.4G 蓝牙电台,支持PC 地面站和iPAD 地面站);
增加限高限远功能(升级后默认限远2000m,限高2000m);
增加电机测试功能;
优化起飞时限制条件,可满足大部分在船和车辆上起飞的需求;
指南针校准方式优化,更容易进入。
调参软件:
在【高级】页面增加限高限远功能;
在【基础】中的【飞行器】页面增加电机测试功能。

网友:
我设了高30,距离20,连续2天我也试超出范围:试漂浮不定,一、二秒后才可控制方向、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