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C尾巴摆动

楼主(2013-09-28):
求助啊!!450c尾巴一直摆动啊。820+N590。尾推基本没虚伪。视频是感度50的摆动。感度越大摆得越凶。感度调到20才基本不摆了。
大神啊。我新手。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换了一个碳纤的尾杆和尾桨。其他全原装。

楼主:
第一次发帖。站个沙发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不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不顺滑

检查了的。就很顺畅。

网友:
检查尾桨夹轴承

网友:
这个不就是感度过大了,从20向上一点点的调吧。不摆又锁尾为止。

网友:
换尾桨夹试试

网友B:
感度降低以后应该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降低以后应该就好啦

感谢各位大神。感度22好了。我套机买来的时候感度50也很稳。换了一个新的590就变了。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