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3-09-28):
我是新手,自做了个塞斯纳请教个位前辈电机用调拉力线吗,怎么裯。

网友:
能飞吗?飞起来试试,看情况再调整,理论参数有时候不准,因为由于装机的精度,和气动性能不同,不要用理论值,飞起来试试

楼主:
翼展1.2米,有点重了起飞重量860克,用2212电机Kv1400,8*6桨,前轮有点软左右乱摆。没飞起來明天改前轮钢丝,原来用的钢丝是1.5的准备换成2.5的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展1.2米,有点重了起飞重量860克,用2212电机Kv1400,8*6桨,前轮有点软左右乱摆。没飞起來明天改前轮钢丝 ...

机翼安装角是几度  (仰角)你用的螺旋桨螺距算是大的了,你用下拉3度  右拉2度先试试  不够再加

网友:
电机要右拉一点

网友:
你先在平地上跑下看看,会不会偏。

网友:
四楼说的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