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轴机 ! 品质提升~~

楼主(2013-09-28):
PRO*轴改了480后!陆续跟进随动微调!手感渐好!接近480*皮传机的控制品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E0ODI3Nzcy==.html

装上个性尾舵机拉杆 ~

网友:
都改动了些什么微调啊

网友A:
能透露下用那家的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透露下用那家的轴吗

轴?指三轴?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指三轴? ~

传动轴,飞X和富X的似乎都不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轴,飞X和富X的似乎都不咋样啊

  就是! 心里也一直不踏实! 所以最后才改轴机480! 暂时用的ALZ *480 改装件! 之前拆过一根他家的480 传动轴! 接头处还比较紧密(也是粘接)  正好因为尾巴过长! 已拍YT* 450L的尾管件和配套的传动轴!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 心里也一直不踏实! 所以最后才改轴机480! 暂时用的ALZ *480 改装件! 之前拆过一根他 ...

450L的传动轴好像比飞越的短了些吧

网友:
只得说这个技术是人玩得出的骊,我靠他大爷的技术太日了,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L的传动轴好像比飞越的短了些吧

  ALZ 的480 尾管是 406MM !  装机后感觉尾巴长了点!
   YT*450L 的尾管是387MM!  正好短了20毫米左右! 等件中 ~

网友B:
阳台侠多少架飞机呀?有没有要出手啊!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 心里也一直不踏实! 所以最后才改轴机480! 暂时用的ALZ *480 改装件! 之前拆过一根他 ...

阳台兄 传动轴有考虑在结合处打插销吗? 还是考虑会有震动没有实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台侠多少架飞机呀?有没有要出手啊!呵呵

  目前有九台可飞的~
       属于守机奴那种~  舍不得出的那种! 不过到时进武直十后  可能会出掉一两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有九台可飞的~
       属于守机奴那种~  舍不得出的那种! 不过到时进武直十后  可能会 ...

要出的话,跟我说一声!我过段时间也想收个二手的玩!新手学习,最后480!呵呵,你的飞机我放心!

网友D:
机上方飘扬的白布 是尿片 还是内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阳台兄 传动轴有考虑在结合处打插销吗? 还是考虑会有震动没有实施呢?

  这个结合部位!感觉用插销或者坎压后会放心些! 但因为部件小,也没合适加工工具和技术! 暂时只好使用尽可能放心的厂家件! 不像大机子的尾轴杆那么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上方飘扬的白布 是尿片 还是内衣?

   那不是布! 枕套~

网友E:
阳台侠,拉杆那个金属怎么从碳纤拉杆上取下来的,之前买的时候听卖家说是用火烧,自己就会弹出来,以前有一个这么操作就成功过,但是后来买的一个这么弄就不行啊,还弄断在里面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阳台侠,拉杆那个金属怎么从碳纤拉杆上取下来的,之前买的时候听卖家说是用火烧,自己就会弹出来,以前有一 ...

  以前飞越的两头是铝制件(可以因疲劳断裂)! 现在是不锈钢件! 用防风火机加热熔胶后可以退下来! 中间的金属套管就可以拿下!  安装时定位好后用点快干胶固定即可!
                 断在金属接头里的是碳杆的残余部分就用火烧!烧得通红都可以~  前提是不锈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出的话,跟我说一声!我过段时间也想收个二手的玩!新手学习,最后480!呵呵,你的飞机我放心!

  好的~ 到时来说一声!

网友:
楼主 我新手问下 旋翼头买什么样的好点 经济实惠的 麻烦给说下~!我用的是有副翼的 陀螺仪是gp790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到时来说一声!

好的

网友:
哈哈,又见阳台

网友(2014-03-01):
挺好看的 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