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废料制作的电火花硬质合金切割机

楼主(2013-09-28):
仪表车床合金切刀硬质合金刀头比较细小,但手头的硬质合金都比较大,如果将合金刀头按自己的意愿裁剪开,这样既节约也利于磨刀。

楼主:
用了一个行灯变压器的壳子,一个装订页的架子,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等几件废物拼凑了一下。

网友:
不知道电火花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用一个12v的减速电机作为给进动力,给进速度由一个LM317调压电路控制。

楼主:
切割过程最好在绝缘油中进行,这样由于绝缘油的绝缘会使效率最高。

楼主:
切割用的头

楼主:
换用铜棒也可在高速钢或是硬质合金上打孔及对断丝锥的处理。

网友A:
谢谢分享,能否将线路图公示.

网友:
楼主,切割硬质合金,如果用常规切割方法,金刚砂切割片可行吗?

网友:
把电火花的进给机构也展示一下吧

网友:
楼主 好厉害啊 可以公布给进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能否将线路图公示.

电路很简单

未标题-1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很简单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来.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切这个合金用了多久时间

网友B:
那样不短路吗?不懂啊

网友:
前几年就有过这个,手动,更简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6512简易电火花 实验 打孔(10月28日~635楼~有手动在0.8毫米轴上打0.3毫米孔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样不短路吗?不懂啊

看来你与我一样不懂电路,不过,我知道那个标记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与我一样不懂电路,不过,我知道那个标记是电容,

彼此彼此啦,哈哈,我也看出来那是电容了,那个带斜箭头的是什么啊

网友:
前面那个贴子很多人跟,谈得比较细,因该是电阻,其实原理简单,电源+电容+电阻,手动的关键是给进。给进需多练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很简单

烦请告知调速电路上的电容和电阻的参数(本人是电子白痴,请原谅)

网友E:
给进没有反馈吗?

网友F: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和大家讨论下

我看大家的电路图,都是用一个开关电源来做动力

其实我想,我们能不能用环牛?然后用桥式整流,在加上几个电容

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线性电源

这样电容也有了,电阻也不需要了(电阻的作用靠环牛自身的磁耦合来实现)

一个线性电源,就可以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了

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烦请告知调速电路上的电容和电阻的参数(本人是电子白痴,请原谅)

这里用的12v小电机没有多大负荷,电阻和电容的可选范围也较大,这里选用的电阻470欧姆,电位器选用了2.2千欧,电解电容选用的是220微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进没有反馈吗?

是的,是个开环控制,这个电火花机本身就是个凑合着玩的东西,如若利用闭环控制那就相当一匹骨瘦如柴的劣马配一副好鞍,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和大家讨论下

我看大家的电路图,都是用一个开关电源来做动力

之所以用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即你所说的开关电源,是就手头现有的闲置废物。至于你说的用个环牛加整流当然可以,不过电阻和电容是必不可缺的,电火花正是利用RC充放电来实现的,你的设想是不可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是个开环控制,这个电火花机本身就是个凑合着玩的东西,如若利用闭环控制那就相当一匹骨瘦如柴的劣 ...

那怎么防止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怎么防止短路?

是存在短路的问题,由于这个电源有短路保护,也就没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投入,实际使用时用放慢给进速度来回避短路发生。坦率地说,也没把他当成个正经机器用,实际利用率也很低,使用时不要离开看着也就是了。谢谢关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存在短路的问题,由于这个电源有短路保护,也就没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投入,实际使用时用放慢给进速度来 ...

就是说给进速度足够慢的时候,基本上不会短路,只是加工速度很慢。

那么有多慢?打个孔要多久?

也想自己D一个给零件打小孔(1mm左右),但觉得给进比较麻烦。

网友:
模型做着做着就变一流机械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给进速度足够慢的时候,基本上不会短路,只是加工速度很慢。

是这样的,具体时间没有详细记录过,觉得也不是很慢。

网友:
高手'必须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用的12v小电机没有多大负荷,电阻和电容的可选范围也较大,这里选用的电阻470欧姆,电位器选用了2.2千 ...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

这样的给进控制是开环的,使用时注意短路。

网友G:
我是想自己 了解了解     用 电动车充电器做个简单的,机械部分自己在废品站找了个 小丁点的 手动就可以了
电器部分不知道怎么 接怎么搞    我用的是48V(17--24AH)输入电压160-260V输出电压输DC58.3--59.5V出电流额定功率150W以上的   请教我还需要 搞什么   需要怎么连接  我是个 外行请多指教

到时候 工作最大能穿多大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想自己 了解了解     用 电动车充电器做个简单的,机械部分自己在废品站找了个 小丁点的 手动就可 ...

第一页上有电路图,我这里电容器是选用33微法的无极性电容器,可变电阻器是选用的100瓦300欧姆的,由于这些业余制作都是些定性的火花打孔,所以对原件的参数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就自己手头的材料试着做吧。

网友:
简单实用,成本好像也不贵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一页上有电路图,我这里电容器是选用33微法的无极性电容器,可变电阻器是选用的100瓦300欧姆的,由于这 ...

300欧姆?还是30欧姆啊?

网友:
我 准备用48V(17--24AH)的充电器   输出电压DC58.3--59.5V输出电流DC2,.0--2.5A额定功率大于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0欧姆?还是30欧姆啊?

300欧姆的可调电阻,阻值0---300欧姆连续可调,这是手头现有的,若买可选47---100欧姆的可调电阻器功率不要低于100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欧姆的可调电阻,阻值0---300欧姆连续可调,这是手头现有的,若买可选47---100欧姆的可调电阻器功率不 ...

多谢拉

网友H(2013-10-30):
楼主你太神,牛!!!
那电路板不会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太神,牛!!!
那电路板不会短路吗?

电路板有短路保护,给进慢点也没有大问题的。

网友:
能打0.1的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有短路保护,给进慢点也没有大问题的。

哈哈~~~这么慢,搞到什么时候啊??

网友(2014-02-18):
不错,简单实用,偶尔用用足矣

网友(2019-02-28):
给进没有反馈的电路都是玩具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