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30机架KK飞控需要如何调整?

楼主(2013-09-28):
新手进过1年多的潜水,在各位大虾们的指导下,在今年中秋前终于入手了一套四旋翼设备,配置如下:机架-F330;电机-朗宇2212KV930 ,四个;电调:XXD 30A ,四个;飞控-KK5.5,X模式;电池-格式1300mAH,25C。飞了几个起落了,现有一些问题请教一下:
1、起飞后到一定高度后打方向后高度落得很厉害,感觉就是动力不足,一下就落地了。
2、有时感觉四旋翼突然失控,有个电机突然加速旋转,不听遥控指挥了,这种情况出现的时间很短暂。
3、按照说明书调整了电调行程,每个电调都单独校准过电调行程,整体也校准过,也校准过摇杆的中立点了,请问一下还需要如何调整呢?
4、刚开始起飞后,需要不听的调整摇杆,感觉四旋翼很不好控制,当电池快用完时,四旋翼更是不听控制的一直向前走,是怎么回事?
5、降落时如何缓慢的降落呢?我水平不行老是突然就撞地了。
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我,玩KK飞控的咱们也可以交流一下啦。谢谢啊!
我的爱机

网友:
空间小了吧

网友:
我的KK也很难飞  留个QQ交流下?

网友:
當初 玩kk時 調好後 再用控的微調 調至沒那麼飄 就先玩
空间真的很小 不好練

网友:
kk不适合新手的    第二个问题   可能是虚焊

网友:
电调的油门行程有没有校准????????

网友:
能飞起来就是成功了  我的就没气飞过

网友:
KK说明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75292&uk=1361894763  。我用的好盈电调没出现过楼主说的电机状况,按说明调好后,找个大点的地方小油门4飞,看机机偏哪边,在遥控上做相应微调即可。我的KK往左自旋厉害,遥控上往右调到600才正常。。KK很好飞。楼主这个配置能飞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