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X8 NAZA V2 遥控器无法校准 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3-09-28):
求助 有用DX8控的没 我接收机与NAZA V2飞控连接后 在调参软件中 遥控器怎么校准不了啊? 有大神帮帮忙啊

楼主:
请问 DX8控 AR8000接收机与NAZA V2飞控连接 A E T R四通道连接正确 上中下都是褐色红色黄色 U通道连接接收机的AUX2通道 为3段开关通道,打开NAZA软件总是显示配置错误 控杆滑块乱动,已选择接收机类型普通 六旋翼 已从启软件及飞控N次,遥控与接收机已经连接上,就是在软件里始终提示‘配置错误’无法进行遥控校准。跪求大神解惑 大恩不言谢! LED及EXP插头拔下后拍的

网友A:
上圖看看是怎個校準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圖看看是怎個校準不了....

请问AR8000接收机侧口需要连接吗?

楼主:
发现接收机上标着 解码方式2048  是否NAZA飞控只支持4096解码方式呢?

楼主:
我擦 接收机卫星模块接错了 已解决

网友B:
大厂的产品一般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厂的产品一般是没问题的

主要是鸟语烦人,汉译本说明太过简单 有些功能说的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