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型号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9-28):
需要8英寸的螺旋桨做3旋翼的飞行器,怎么选型?

楼主:
ps:如1047,1145,9047是什么意思?
8060型号的螺旋桨还有不同形状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如1047,1145,9047是什么意思?
8060型号的螺旋桨还有不同形状的,有什么区别?

前面两个数字是英寸,后面两个数字是螺距!

网友:
比如 8X4  就是8寸的直径 4寸的螺距 ,   8040  也 就是8寸的直径 4寸的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两个数字是英寸,后面两个数字是螺距!

正解

网友:
都解释了  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两个数字是英寸,后面两个数字是螺距!

顶下广西星尘,经常都能回复新手问答!

网友:
要跟电机匹配的

网友(2014-07-13):
前面两个数字是英寸,后面两个数字是螺距

网友:
多大  跟 螺距的意思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