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抽风?有视频有IOSD记录!求真相!=====

楼主(2013-09-28):
IOSD记录下载:http://pan.baidu.com/s/1FZ7qs
http://www.tudou.com/v/_j-hs9JIRsM/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视频只展示了最后出现险情的部分,视频26秒之前发现不太正常,晃动明显,视频26秒到30秒稍微正常了一会,随后一个大幅度摇摆把我吓出冷汗,云台跟着飞机在摇摆,看了iOSD记录,电压是正常的,姿态模式飞行,险情出现之前飞行正常,就是最后一两分钟出现故障,求真相!
顺便说下配置:
4旋翼WKM——5S  5000MAH——某牌3510 450kv——铂金30A——1340木桨——某牌无刷云台挂GH2——T8FG 6208 SBUS连接
WKM悬停油门大概55%左右,这个配置问题不大,之前30多个起落没出过问题,当天飞了3块电池,第一三块没问题,唯独第二块电池出现以上情况,再次求真相
DJI技术请加QQ:41138452
3块电池的IOSD记录静候索取……

楼主:
我通过IOSD记录发现唯一的可疑点是在飞机出现明显晃动的时候输入项目全体不正常,特别是X2和X3,X2是SBUS接口,正常情况下图标应该是一根(-1000)直线,但是现在出现晃动的时候同样有波形起伏,很不正常!X3我没有做任何设置,同期时间段一样出现起伏,这里两项出现这个情况很诡异,初步判断:
1.SBUS插头接触问题
2.遥控接收发射受到干扰
3.WKM问题

请DJI技术看过我的IOSD记录和实际视频给出确切答复,谢谢

网友A:
一,你的云台不咋地
二,怀疑是动力问题
三,你说的原因有可能是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你的云台不咋地
二,怀疑是动力问题
三,你说的原因有可能是结果

谢谢~
一,云台不出故障的时候还行吧~~当然不能跟Z15比,呵呵
二,动力部分我个人觉得应该没有问题,毕竟飞的次数也不算少,相对比较稳定,不过最终要等DJI的解释
三,还是等DJI最终的解释

网友B:
看了iOSD数据,怎么磁力计的曲线又是这么奇怪啊?跟平常看到的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iOSD数据,怎么磁力计的曲线又是这么奇怪啊?跟平常看到的很不同……

能给份你的IOSD飞行数据看看磁力计是咋样的?41138452@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份你的IOSD飞行数据看看磁力计是咋样的?

这是一次飞行事故的iOSD数据,事故出现在最后阶段,所以前半段是可以用作参考的。
从上到下分别是:磁力计模、磁力计z、磁力计x、磁力计y

网友:
楼上的数据挺平稳,我的整个一个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