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有点小问题问问大家

楼主(2013-09-29):
就是电机装在电机安装座上面两颗螺丝不是平的,有点一前一后,因为装的时候电机线卡侧板了,电机鞋一点勉强装了上去,但是和大齿盘没有太紧,这样会不会导致震动,

1就是这电机问题

2陀螺仪KDS820.感度设置的高金鱼尾,感度低了又锁不住,打了方向后会回弹一段怎么回事。遥控d7e刷了固件改了硬件。感度设置18了已经。

3舵机是银燕08md金属 9258银燕锁尾 飞越3500电机蓝色那个   能不能改480  就航线 偶尔大螺距

请大家帮帮我  实在不懂了   飞机尾巴高度高了发抖 左右摆

网友A:
1. 电机那个没问题,一般两颗螺丝都是一前一后的,而且电机齿和大齿盘本身也需要有间隙。
2. 检查振动和尾推的顺滑性。振动以飞起来垂直尾翼没有明显虚影为标准。
3. 不清楚,等改过480的朋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机那个没问题,一般两颗螺丝都是一前一后的,而且电机齿和大齿盘本身也需要有间隙。
2. 检查振动和尾 ...

多谢兄弟了!